如何修改LCD参数

楼主:
大家好,目前遇到一个问题,我用的是全志A20主控芯片,厂家提供好源码,我想问的是,是不是LCD驱动一般都是写死的,如果我拿一个14寸屏幕,为了能支持他,肯定需要修改为14寸屏幕的参数,一般的方法是用DragonFace软件打开系统文件,修改LCD参数即可,如果我想在源码里更改,该如何下手,求方法,急呢!!!!!

网友:
你要看看源码里面 关于LCD代码在什么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