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的都是什么系统

楼主:
最近不是XP停止更新了吗?我也想与时俱进换个系统,请问大家都是用什么系统做项目开发的。我这人比较顽固,老的东西可以用就懒 的更新,怕换系统了耽误项目开发。谢谢你意见。
单选投票 , 共有 人参与投票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WIN8.1,OS X 10.9三种系统,虚拟机里还有一些linux系统。

好复杂,有点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位用XP,,家里win7
支持调查,,,

我是家里的那台台式机XP的。笔记本我用来娱乐的换成WIN7了。单位的都是XP的,不敢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要是有台式机的话,肯定装多系统了,至少来个linux啊。。

linux有什么用?用不上啊。。能装MPLAB X IDE吗?

网友:
昨天装成正版的WIN7旗舰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