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BB的串口UART

楼主:
Beaglebone Black上有UART1-UART5共5个可用的uart串口,UART0连到了Beaglebone Black新增的串口调试引脚上,我们最后再来说它。我们进入/lib/firmware目录中可以看到系统自带了一些与uart有关的device tree
/lib/firmware/BB-UART1-00A0.dts
/lib/firmware/BB-UART2-00A0.dts
/lib/firmware/BB-UART4-00A0.dts
/lib/firmware/BB-UART5-00A0.dts

(不知道为何没有UART3)
以UART1为例,打开BB-UART1-00A0.dts文件我们会看到这部分内容
exclusive-use =
    /* the pin header uses */
    "P9.24",    /* uart1_txd */
    "P9.26",    /* uart1_rxd */
    /* the hardware ip uses */
    "uart1";

注释写得很清楚,P9.24和P9.26分别用作了txd和rxd引脚。因此我们就可以将这两个引脚连同地线这3根线连上串口转USB模块,稍后把模块插到usb接口上。
下面我们挂载device tree来启动UART1
echo BB-UART1 > $SLOTS

进入/dev目录会发现比原来多了一个设备ttyO1(注意是大写字母O,不是数字0)。
这时beaglebone已经准备好了,下面准备一下电脑端。

首先要确认已经装了电脑端的PL2303驱动,mac版的可以在http://pbxbook.com/other/mac-tty.html#minicom找到。win版的一搜便是,网上有很多。
然后需要一个串口助手。mac系统自带了一个在终端里运行的串口助手,名字叫screen,我们就先用它做实验(如果不习惯命令行,你也可以在网上找到各种有图形界面的串口助手)。
此时电脑端也准备好了。下面开始连接。

把usb转串口模块插到电脑上,然后在终端中进入电脑的/dev目录,会发现多了一个cu.usbserial文件。输入
screen /dev/cu.usbserial 9600

不出错的话会成功打开串口,波特率为9600,终端界面也会清空,等待接收数据。
在beaglebone Black的终端里,我们输入
echo "What a wonderful day" > /dev/ttyO1

如果在screen程序的终端上显示出同样的内容,串口测试就成功了。
如果你不小心把screen程序终端关闭了,那么再打开一个新的终端的话,会发现连接不上cu.usbserial了,是因为刚刚的串口进程还没关闭,串口还是被占用状态。在电脑端的终端中输入top命令查看进程,找到screen进程,记住PID进程号,然后按q键退出查看进程,然后输入 kill PID号 杀掉之前的screen进程就可以重新连接了。

如何调波特率?

在beaglebone Black的终端上,输入
stty -F /dev/ttyO1 38400

就可以把ttyO1的波特率改成38400了。波特率设置不能超过终端的最大速度,可以输入stty speed查看终端的最大速度。输入stty --help可以看到stty命令更详细的参数。

最后说说UART0,Beaglebone Black比上一代Beaglebone新增了串口调试引脚,我们直接把串口转usb模块的TXD,RXD和地线连到对应的引脚,无需进行任何配置,立刻就能开始使用了。
使用方法类似,在电脑端输入(注意这个波特率超过了之前说的最大值)
screen /dev/cu.usbserial 115200

就能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在BBB上输入
echo "What a wonderful day" > /dev/ttyO0

测试发现没有问题。
实际上UART0最主要的功能是用于debug,详细请见我的另一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