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altium中Smart PDF输出的PDF是1:1的PCB吗?

楼主:
我想把PCB打印出来

altium中Smart PDF输出的PDF是1:1的PCB吗?

网友:
应该不是,可以打印下来量一量

网友:
输出PCB的不是1:1的PDF,而是经过放大了的 以适应打印纸张大小

如果需要打印1:1的 可以安装虚拟打印机的方式

网友:
altium designer 中如何按1:1生成PDF文档的解决方案
altium designer中嵌入了生成PDF的功能,在FILE-->SMART PDF这里,按照步骤就能生成PDF文档,按照上面的方法,在生成原理图的PDF文档,,要得到PCB的PDF文档,那可就有点问题了,按照上面的方法,并不能按照1:1的比例生成PDF,就是说如果你要把生成的PDF文档拿去打印,做板子,那可就不怎么好了,运气好的话就能得到实际尺寸相符的PDF文件,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得到与实际器件尺寸一样的文件。
下解决方法没有用软件中的智能PDF,而是另辟蹊径,在电脑里面安装了一个PDF的虚拟打印机,安装的是ULTRA PDF,这个软件就是一个虚拟的PDF打印机,在做好PCB之后,直接点击"FILE-->页面设计(page setup)-->页面预览-->打印",然后选择这个打印机,接下来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这个对话框其实就是一个保存的对话框,只要设置好文件名,点击保存就可以了。如果你的打印机已经与电脑连接好,就可以直接打印了,不需要虚拟了........,按照上面的方法,你一定能得到1:1的PDF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