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与BBB之间互传文件的方法

楼主:
以下两种方法都是建立在ssh连接的基础上。 方法一,用scp [OPTIONS] file_source file_target命令。例如: 从电脑复制到BBB:
scp /Users/mycomputer/full.tar.gz root@192.168.7.2:/home/root/BBB

然后会提示你输入另外那台192.168.7.2主机的root用户的登录密码,接着就开始copy了,复制目录加参数-r即可 从BBB复制到电脑:
scp root@192.168.7.2:/home/root/BBB/full.tar.gz /Users/mycomputer

方法二,用sftp: 首先在电脑端新打开一个terminal,登陆sftp
sftp root@192.168.7.2

输入密码后(BBB默认无密码,直接回车就行了)就连通了sftp。下面可以用put和get命令传文件了:
put /Users/mycomputer/full.tar.gz /home/root/BBB

或者反过来
get /home/root/BBB/full.tar.gz /Users/mycomputer

网友:
用命令行多麻烦
ubuntu下使用自带的文件管理器可以直接进入BBB的目录
就像是电脑自己的目录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命令行多麻烦
ubuntu下使用自带的文件管理器可以直接进入BBB的目录
就像是电脑自己的目录一样.....

哦?还有这么简单的方法……回头试一试~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