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忙分析下运放电路和我计算方法对不对

楼主: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86130771\QQ\WinTemp\RichOle\WF`LQPZ0CY6JCU_8LUG]DUU.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86130771\QQ\WinTemp\RichOle\WF`LQPZ0CY6JCU_8LUG]DUU.jpg请求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
b点是700MV以下的直流信号,mcu(16),由单片机输出一个方波信号,mcu(14)接到单片机外部中断脚,用来测运放7脚方波高电平时间,通过这时间来计算b点的是如电压的值。问题是测量出来的时间跟b点的输入电压完全非线性,怎么办?如何计算B点的电压

网友:
这是测到的时间(Y轴)和输入电压(X)的坐标,输入电压每格是50MV。完全是非线性。

网友:
刚才图片没出来。Vout CR=ViT.这是我用来计算输入电压的公式。(2.5×0.1×6.8 = ViT).

网友:
当T2导通时,C8放电,由D1使运入U?A组成跟随器。

当T2截止时,若Ub > 0,C8由V+经R?对其充电,设充电电流为Ic8,U?A输出电压=Ub,

当充电电流使Ub>Ic8*R? 时,U?A输出高电平。
电容C8按零状态响应。

按以上思路计算。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复,麻烦下帮忙分析的具体点,Vout CR=ViT.这是我用来计算输入电压的公式。(2.5×0.1×6.8 = ViT).这样计算对吗?从输入和输出的时间宽度看没线性。楼主笨啊。弄了3个星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复,麻烦下帮忙分析的具体点,Vout CR=ViT.这是我用来计算输入电压的公式。(2.5×0.1×6.8 =  ...

要俺怎么再“分析的具体点”?要俺再回到几十年前当次学生?

好,等等给你算算

网友:
非常谢谢,输入电压本应该和测到的时间宽度成正比啊,结果成那样坐标图。每个点的波形都清楚啊。麻烦楼上的了,再次谢谢。

网友:
这个更清楚

网友A:
非常谢谢 dontium,也谢谢管理员,我先看下,好多年没接触模电东西,突然要做这方面项目,有问题还的再麻烦 dontium,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谢谢 dontium,也谢谢管理员,我先看下,好多年没接触模电东西,突然要做这方面项目,有问题还的再麻烦 ...

欢迎多多交流。:)

网友:
还的麻烦dontium,帮忙看分析的对不对。
1:当T2导通时,C8放电,由D1使运入U?A组成跟随器。
//我把C8去掉,Uc仍能是高电平,从网上查资料说三极管工作在临界饱和状态Uc=Ue。还不清楚C8的放电过程?

2:当T2截止时,若Ub > 0,C8由V+经R?对其充电,设充电电流为Ic8,U?A输出电压=Ub,

当充电电流使Ub>Ic8*R? 时,U?A输出高电平。
电容C8按零状态响应。
//T2截止时,按你的分析U?A输出先低后高的电平,但是我从示波器上看到的是从0V按照斜率上升到V+的,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我测量的时间是Uc从0V上升到2.5V的时间,0.1V的Ub,测量时间为16.46ms,按照t=r*c*ln(E/Ub),将0.1v带入Ub,无法算到10多毫秒啊。
帮忙辛苦再指点下,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