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数字地和模拟地怎么处理?

楼主:
 如题,在一个既有模拟电路(接有运放等)又有数字电路(接有MCU等)的PCB板子上应该怎样处理数字地和模拟地?简单的相连肯定是不行的吧.........求指教

网友A:
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应用可以简单连接到接地平面,有些则不可以,需要使用各自的接地平面,然后在主电源滤波电容处单点汇接,而有的甚至采用LC回路汇接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应用可以简单连接到接地平面,有些则不可以,需要使用各自的接地平面,然后在 ...

那电源怎么接呢?也是看实际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电源怎么接呢?也是看实际情况?

电源如果是系统的一部分且是开关电源,那就需要考虑PCB布局走线问题,如果是线性电源则简单的多。外接电源的话,一般接线处都布置在PCB边沿,同时就近放置一个滤波电容,这个电容就可以看作是系统的基准参考点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如果是系统的一部分且是开关电源,那就需要考虑PCB布局走线问题,如果是线性电源则简单的多。外接电 ...

能否推荐一本书呢?需要详细看一下..........最好是你看过的比较推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推荐一本书呢?需要详细看一下..........最好是你看过的比较推荐的呢....

这方面属于EMC设计范畴,虽然有书,但不能指望看了书就能明白。所谓“EMC技术是一项需要硬功夫的软技术”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在对基础理论有了足够的掌握并且积累了足够的应用经验后才能逐渐处理好EMC设计的方方面面。在此之前,务必多学、多想、多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