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如何使用MSP430G2系列Launchpad调试其他系列MSP430

楼主:
  看网上说MSP430G2系列Launchpad 自带仿真器,可以直接调试其他 MSP430,
   具体咋连线?

网友:
你找下目标MSP430是否支持SWB方式

好象MSP430F1系列的不支持

网友:
同样的接线方式,但只能支持部分有相同调试机制的型号,不是所有型号都支持。

网友:
我的是 MSP430G2533,有这个SWB,四线制的那个接口嘛。
      连接 TST、RST、GND、VCC,就可以了吧?

网友A:
launchpad与MSP430F5438A的VCC、GND、TEST、RESET连起来........亲测可用....其他的没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aunchpad与MSP430F5438A的VCC、GND、TEST、RESET连起来........亲测可用....其他的没试呢....[/backcolo ...

我的是可以下载了,但是不能仿真。
只要一仿真,就出现错误,你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可以下载了,但是不能仿真。
只要一仿真,就出现错误,你的呢

我的没事呢.........

网友:
去掉5438上的复位按键并联的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aunchpad与MSP430F5438A的VCC、GND、TEST、RESET连起来........亲测可用....其他的没试呢....[/backcolo ...

只用连接那四根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用连接那四根线吗?

是的呢......我的可以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