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模拟+使用运算放大器来驱动高精度模数转换器

楼主:
deyisupport./blog/ ... 13/11/12/51569.aspx 文章地址 文章很短小,看过之后,明白了 SAR ADC 驱动运算放大器的选择标准和参数要求 并实际计算了16位SAR ADC ADS8332的 运算放大器单位增益带宽 显示了驱动一个高精度 ADC 的建议电路。 CSH 为 ADC 内部的采样电容, 而 RSW 为采样开关的导通电阻(通常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转换器的采集时间 tACQ 期间,采样开关关闭。
外部 CFLT 用于提供充电 CSH 所需的瞬时电流,其必须至少为 20 x CSH。一般而言,1nF 较为合适。RFLT 用于阻止驱动运算放大器承受纯电容性负载。这样,RFLT 和 CFLT 构建起一个时间常量为 τ = RFLTCFLT 的 RC 电路。
为了保证所有一切都及时稳定以获得精确的信号采集,tACQ 必须为 ≥ k τ,其中k = ln(2(N+1))。K 为一个 N 位转换器稳定至 0.5LSB 要求的时间常量值。由此,您可以确定最大值 τ,以及 RFLT 的值。
选择驱动运算放大器的关键参数是其单位增益带宽,其必须为 4(1/(2πRFLTCFLT)) 以足够快地稳定。
一些设计人员通常会忘记这个要求,可能选择一款比要求慢得多的运算放大器,从而得到令人失望的结果。
标示为紫色的这些地方仔细看
//----------------------------------------------------------------------------------------------------------------------------------
以ADS8332 为例计算
位数 N = 16
输入到等效电路
CSH = 40pF 20 * 40pF = 800pF 选1000pF 的 CFLT
RFLT 选择20欧姆
τ = RFLTCFLT = 1000pF * 20OHM = 20ns
k = ln(2(N+1)) =11.783 N = 16
kt = 20ns * 11.783 = 235.66ns tACQ必须大于 235.66ns 这个值
运算放大器单位增益带宽 4(1/(2πRFLTCFLT)) = 4 * (1 / 0.0000001256)= 31847133 约等于32MHz
ADS8332 选择驱动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必须大于32MHz

网友A:
TI的文章,特别是官方出的手册,是经过推敲的。一般很少出错。
当然,它讲的运放驱动ADC是正确的。它是在一定条件下的优选方法。

但是别忘了对于一般用途,它是不适用的。
这就是本本主义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的文章,特别是官方出的手册,是经过推敲的。一般很少出错。
当然,它讲的运放驱动ADC是正确的。它是在 ...

版主  有什么高见,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有什么高见,愿闻其详!!

只是拙见而已。

“试图通过直接连接一个电位计到输入来验证其 ADC 的运行,如图 1 所示。这样做的结果通常让人失望,因为获得的结果并不理想。这种情况下,在 ADC 输入上看到的信号呈现出巨大的峰值,因为大输入阻抗从采样电容器吸取电流……”
这句话首先说了不适合,而只在后面轻描淡写地提出不适合的条件,这样就误导了好多人,我见过现在流行 的设计中,即使对检测电流的取样电阻作AD转换,也一定要加一个运放才行!
对于一般用途,它是不适用的。

网友:
说的很好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