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中 FIFO的问题

楼主(2014-03-12):
关于串口通信中 FIFO的问题
FIFO缓存的作用是 用来确保高速设备和低速设备之间 通信的稳定性 对于单片机来说 它有接收FIFO缓存和 发送FIFO缓存 PC是高速设备 单片机是低速设备 当我们通过pc向单片机发送数据时 会用到单片机的接收缓存 但是当我们用单片机给PC发送数据 也用不到 发送缓存啊 这个发送缓存 什么情况下用啊??还有 FIFO 功能在什么情况下 才有使用的必要??

网友A:
一般没有缓冲的话,要等第一个数发完才能发第二个数,这样的话会有个等待时间。如果FIFO,就可以在第一个数写入之后马上就写第二个数,没有等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