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中 FIFO的问题

楼主:
FIFO缓存的作用是   用来确保高速设备和低速设备之间  通信的稳定性  对于单片机来说  它有接收FIFO缓存和  发送FIFO缓存  PC是高速设备   单片机是低速设备  当我们通过pc向单片机发送数据时  会用到单片机的接收缓存   但是当我们用单片机给PC发送数据  也用不到  发送缓存啊   这个发送缓存  什么情况下用啊??还有  FIFO  功能在什么情况下  才有使用的必要??

网友:
总是有点用的,缓冲不见得没事都会用到。

网友:
不能机械的理解高速和低速的关系。对于具有串口FIFO的MCU,不管与谁通讯,FIFO都可以使程序的执行更有效率,否则不管是发送还是接收,都必须在完成一个字节后对串口继续操作,而有FIFO时,在其容量以内只要操作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所谓高速设备往往指的是它有这能力,但未必在任何时候都“高速”。
即使PC的处理速度远高于单片机,但它在执行多任务很“忙”的时候,或者PC的编程者没多考虑实时性,也完全有可能使PC在某些时间段里“慢”得连单片机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