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输入级的问题

楼主:
图中的Cc和Rc的作用和取值是怎样的?

网友:
一般按 取值

网友A:
这个串联RC相当于在运放输入端进行了滞后补偿,可以粗略的通过先取一个标称的电容值C,再根据所需要的上限频率粗略的通过f = 1/(2*pi*R*C)来算出R的取值。可以去看一看运放滞后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串联RC相当于在运放输入端进行了滞后补偿,可以粗略的通过先取一个标称的电容值C,再根据所需要的上限 ...

已经搞明白了,确实如你所说,提高了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