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无字库的12864液晶怎么用起来

楼主:
无字库的12864液晶怎么用起来,如果要用51显示汉字,外置存储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
找个带flash的mcu吧 EEPROM太麻烦

网友:
字库芯片吧,2、3块钱一个

网友:
就用MCU自带的Flash吧,但是需要足够大

网友:
看你要求处理多少汉字、功能............

网友:
有取字模的软件,直接生成数组复制粘贴到c源文件里.
这是比较省存储的方法,每一个可能用到的字都要取出字模老有些麻烦.
另一个方法是把所有字模都放到一个存储器(sd卡也行)里,通过函数计算需要显示汉字的位置读出来.
所有汉字的字模以点阵数不同大小不同,如果不压缩16*16的点阵字模会有600多K字节.

网友:
全二级汉字库至少需要256K字节空间。常见的27c020,29e020.。。。等只要是大于256k的(注意020是2m位,256k字节)。如果编程器,能写进去就行,插到板子上,用法是一样的。

网友:
当然如果有大容量的串口或I2C口的也可以用,只是读出速度慢一些,有些场合会有影响。

网友:
呵呵,楼主直接外置外置内存算了,塞个GB2312,显示用TFT.搞完相信已经能学到不少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