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安装IAR的时候,提示USB dongle是什么

楼主:
安装IAR的时候,提示USB dongle是什么,如图所示,要安装这个东西么?

网友:
我也刚刚安装的时候看到了,不过觉得问题不大  说是密码狗  可能是你用密码狗给430加密的话可能会有问题
解决问题就:卸载后,拔出所有USB设备,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