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定位系统

楼主:
想用430做一个GPS定位系统的接收器,急求接触过这方面的前辈指点。。。

网友A:
市场上有gps模块卖,一般也就几十块吧,而且带天线(不过是无源的)。如果只是自己做着玩玩足够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用串口连接gps模块 接受NMEA协议的数据(可能拼错,记不太清了) 从里面摘出来经纬度和时间显示出来就齐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有gps模块卖,一般也就几十块吧,而且带天线(不过是无源的)。如果只是自己做着玩玩足够了。

额。。。这个。。。我们是要求自己画PC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这个。。。我们是要求自己画PCB。。。

自己画pcb你也是用现成的模块啊,就是加一些电容电阻,跟用芯片是一个意思。网上卖的那个就是把模块焊接到PCB上,自己做也是一个意思,就是加几个电阻电容而已。难道射频啊信号处理,计算什么的,你要自己做,那直接放弃吧,全国能做的也没几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pcb你也是用现成的模块啊,就是加一些电容电阻,跟用芯片是一个意思。网上卖的那个就是把模块焊接 ...

好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