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短路

楼主:
小弟第一次做stm32的板子,型号为f103zet6,pcb来了之后,焊接stm32到板子上,因为dcdc芯片还未到,故引出swd接口,用st-link,3.3v gnd swdio swclk 四条线 连接芯片对应引脚,用keil4 连芯片,可以下载程序;之后想做个led试一下,拔去st-link,在keil上改好了程序之后,用万用表量了下pcb的电源和地,发现竟然是通的【焊接mcu前后都量过vcc与gnd是不通的,但是下载完第一个程序,拔出stlink电源之后就感觉是片子烧了】;连续短路了两块芯片,不知为何,请教各位前辈了?【板子上电容等其他芯片皆未焊接,因为手头没有电容了】

网友:
今晚一共烧了3块芯片了,是不是应该等到所有芯片都到了才试;用stlink给芯片供电,不加防护,是不是容易烧芯片啊?

网友A:
用3v3稳压片给单片机供电。输入,输出各加100uf和0.1uf的电容。没电容去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v3稳压片给单片机供电。输入,输出各加100uf和0.1uf的电容。没电容去买。

哈哈谢啦,再请教一下,用swd调试的时候,swio和swclk需要加上拉/下拉电阻吗?我板子上没加,不知道是否是这样烧了片子呢

网友B:
不需要上拉。。。。。。

网友C:
如果已经烧了你是怎么下的程序?
所以上电前先接个电流表,一旦不对赶快断掉电源检查.
怀疑是你pcb的问题,你再检查一下管脚都对否...
先不焊接,直接把芯片按在板子上测电源输入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已经烧了你是怎么下的程序?
所以上电前先接个电流表,一旦不对赶快断掉电源检查.
怀疑是你pcb的问题 ...

我下载程序的时候片子还是好好的,还可以debug呢;管脚我检查过了,并且对照了芯片手册,电源和地没错啊;我初步判断是否不能用stlink的3.3v供电,今晚器件都有了,把dcdc部分和限流都焊好,再试试;也有可能是pcb的问题,但是,pcb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上拉。。。。。。

谢谢。但是如果说不需要上拉,我这问题就严重啦,找不到问题呢,不敢焊了,再焊肯定再烧

网友D:
哇,恭喜楼主,用上了娇贵的STM32。你可以量一下VCC跟地,应该不是短路了,而是电阻变得很小,这种情况下芯片还可以正常工作的,只不可能有些发热。楼主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哇,恭喜楼主,用上了娇贵的STM32。你可以量一下VCC跟地,应该不是短路了,而是电阻变得很小,这种情况下芯 ...

有这样的情况吗?我晚上量一下,昨晚上我只是量了一下通断,如果还能用的话,应该要加限流的器件才能上电吧?不然要把我的stlink烧了,以前用stm8没发发现这样的问题啊;
还有,请问为什么说stm32娇贵 啊?是容易坏了意思吗?我只是看上它有5个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哇,恭喜楼主,用上了娇贵的STM32。你可以量一下VCC跟地,应该不是短路了,而是电阻变得很小,这种情况下芯 ...

这是不是说明我的pcb设计失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这样的情况吗?我晚上量一下,昨晚上我只是量了一下通断,如果还能用的话,应该要加限流的器件才能上电 ...

因为你这问题我也碰到过,而且还有不少人也遇到过,这个基本可以确定是芯片的问题。这芯片有不少问题,你得好生伺候着它,要不怎么说它娇贵呢。你的这个问题在我这边就是这样:电源和地之间的电阻变得很小,芯片会发热,但是芯片仍然能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因为你这问题我也碰到过,而且还有不少人也遇到过,这个基本可以确定是芯片的问题。这芯片有不少问题,你 ...

哈哈,原来都遇到过啊;我在想是不是我的pcb设计有问题,使得系统的电阻很小,导致过流;
还有是不是ti和nxp的32位芯片比较强悍一些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哈哈,原来都遇到过啊;我在想是不是我的pcb设计有问题,使得系统的电阻很小,导致过流;
还有是不是ti ...

真要做得强悍些,ST也能做到,不会比TI和NXP差。ST原装开发板也没有很特别和精湛的设计,但是很耐用。而国内用STM32芯片的又的的确确是碰到不少问题,所以我只能猜测如下:
1. 仿冒芯片太多了
2. ST为了抢中国市场,以缩减工艺为代价降低价格

但是不管如何,反正我已经不用了,不用操那心。另外,建议你试一下STM32的兼容芯片GD32,焊到你的板子上,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要做得强悍些,ST也能做到,不会比TI和NXP差。ST原装开发板也没有很特别和精湛的设计,但是很耐用。而 ...

难道我买到的是假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因为你这问题我也碰到过,而且还有不少人也遇到过,这个基本可以确定是芯片的问题。这芯片有不少问题,你 ...

最新进展,前天晚上烧掉的一块片子果然还可以用,我下载的led灯确实闪烁了,但如你所说,电源和地之间的电阻只有几百欧姆,原来没上电的时候是5k左右,另外的两块片子确实电源脚和地短路了;我今天又画了块板子去打样了,参照了网上好几块板子的走线和布局,重新买了些片子,希望这次可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新进展,前天晚上烧掉的一块片子果然还可以用,我下载的led灯确实闪烁了,但如你所说,电源和地之间的 ...

电阻为0或者很接近0才是短路,电阻为几十欧姆或者几百欧姆的情况,有可能是相应引脚的保护部分损坏引起的,但这不影响其它部分的工作。期待你的新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要做得强悍些,ST也能做到,不会比TI和NXP差。ST原装开发板也没有很特别和精湛的设计,但是很耐用。而 ...

我重新画了板子,重新买了芯片;用原来买的那批芯片焊了一个,又烧了;然后用新买的片子焊了一块板子,OK了;如你所说,我买的是质量差的或者说是假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