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SP430 SPI 或 UART 的速度

楼主:
请教这个速度, 在用户指南里的详细解释,可以通俗的讲解吗,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这么熟悉!!!

网友:
答: 在 SPI 主模式下,通信速率可以达到 4Mbps,而在 UART 模式下,速率也可达到 2MbpsUSART 可进行配置,以便同时支持同步 (SPI) 与异步 (UART) 操作,并且可从几个内部及外部时钟源(与 CPU 时钟无关)中进行选择在 SPI 主模式下,USART 的运行速率可达到应用时钟的 1/2例如,如果使用 8MHz 时钟,则 SPI 主模式的传输速率可达到 4Mbps在 UART 模式下,实现可靠通信至少要求每位 3 或 4 个时钟例如,8MHz 时钟除以 4 可以支持高达 2Mbps 的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