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安装过程

楼主:
我在安装执行图1的时候,出现了图2的情况,请问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帮忙看看。

网友:
每次都要按S的,感觉别扭。而且执令 df -h 应该出现图3的情况,却出现了图4的情况。

网友:
你好像没有挂载这个分区。
执行gedit /etc/fstab
在最后一行添加  /dev/sdb / IData ext4 errors=remount-ro 0 0  并保存。
重新启动Ubuntu12.04  ,新的硬盘分区挂载才会生效,重启后, 才生效。
你这个上面提示就是没这个分区,啊。

网友:
手册上再检查哪一步没做啊。

网友A:
嗯,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问题解决了。

说出解决的办法啊,不能人家回答了,你解决了就不吭声了啊?
估计你是没格式化这个分区吧。O(∩_∩)O~

网友:
不是的,是在执行 gedit /etc/fstab 在最后一行添加/dev/sdb/IData ext4 errors=remount-ro 0 0 这句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0与0之间的空格,空格一个是不行的,要多空几格才行。我试了一天才找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