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706复位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手持机项目,手持机上要用到zigbee模块,在手持机开启zigbee模块时手持机就复位关机,测试了一下zigbee模块启动时有450mA的冲击电流,时间50us左右,这样能触发MAX706产生复位信号码?该如处理这种情况?

网友A:
如果有大电流,将拉低电压,导致复位芯片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大电流,将拉低电压,导致复位芯片复位。。。。。

那怎样避免这种复位呢

网友:
为电路提供启动时的最大电流,一般可以加大电容实现。。。。。。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MAX705、MAX706、MAX707、MAX708、MAX813、MAX813L:典型工作电路MAX705、MAX706、MAX707、MAX708、MAX813、MAX813L:典型工作电路放大+

关键特性

  • Supervisory-Function Integr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System Reliability While Reducing Board Space
    • µMAX Package
    • Guaranteed Active Low RESET Valid at VCC = 1V
      • 200ms Reset Pulse Width
      • Debounced TTL/CMOS-Compatible Manual-Reset Input
      • Active-High Reset Output (MAX707/MAX708/MAX813L)
    • Precision-Supply Voltage Monitor
      • 4.65V (MAX705/MAX707/MAX813L)
      • 4.40V (MAX706/MAX708)
    • Voltage Monitor for Power-Fail or Low-Battery Warning

应用

  • 计算机
  • 控制器
  • 精确的µP电源监控
  • 智能仪表

相关资料

相关产品

封装信息

技术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