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e210-F android扩展硬盘分区

楼主:
file:///C:\Users\hp\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440655676\QQ\WinTemp\RichOle\8EZD{D`YMF2QI[2`O%L461Z.jpgfile:///C:\Users\hp\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440655676\QQ\WinTemp\RichOle\8EZD{D`YMF2QI[2`O%L461Z.jpg求那位大神帮忙看一下,所截的图片IData扩展硬盘分区无法实现,怎么解决

故障图片

故障图片

网友:
没看到图,这个照着手册做不行吗?我是一步步做,一步步写的啊,扩展分区就是比较安全,如果空间够,不扩展也行的。

网友:
你们不要只给一个结果,而要把你们做的过程发帖详细表达出来,这样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扩展硬盘分区时根据用户手册一步步执行,并输入命令一切都正常刚开始时root@Linux-virtual:~# ls /dev/sd*只是出现/dev/sda /dev/sda1 /dev/sda2 /dev/sda5,都没有问题,然后关闭ubuntu 12.04后点击菜单栏 VM->Settings等等步骤都没问题。。。点击“Finish”按钮用快捷键“Ctrl+Alt+T”打开Ubuntu控制终端输入sudo –s 命令,切换到ubuntu 管理权在Terminal输入ls /dev/sd* 然后回车,查看目前挂载的sd设备可以看见多了一个/dev/sdb然后准备格式化新硬,盘分区

创建data目录用来存放数据分别输入mkdir /IData和chmod 777 /IData还有再输入ls / 出现的是bin   dev   IData    lib64  mnt  root   selinux     tmp    vmlinuz如图2,最后结果导致如图1的情况,明明乡扩容/dev/sdb 容量是100G结果是显示/dev/sr0   size 695M    used 695M   avail  0 use%   100%   mounted on    /media/ubuntu 12.04.2   LTS amd64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网友:
你是群里的人?哪位?如果是群里的人在这里发帖后在群里给一个链接。
你这个是两点没做
1、扩展分区没格式化 没执行mkfs.ext4 /dev/sdb
2、执行gedit /etc/fstab
在最后一行添加  /dev/sdb / IData ext4 errors=remount-ro 0 0  并保存。 这个没做

网友A:
知道了,下次不在这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下次不在这发了

不过看你应该是照着我的手册做的,是买了Sate210-F的人,就发这里,我的意思是为了我更好看见,在这发帖然后在QQ群给一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