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请问在监控里面的存储硬盘是专用的吗?

楼主:
请问在监控中存储视频,或者硬盘阵列中,里面用的硬盘是我们用的普通硬盘还是专用的存储硬盘?

这样有参数要求吗?比如7200 r/min,sata口等?还是普通的就行?

网友:
普通的就可以,但有监控级的专用硬盘,专用硬盘更适合。
普通用于数据存储的硬盘包括消费级、企业级和服务器级等都不准许出现数据读写错误,一旦出现则会进行反复尝试直至引发自动修复操作,修复不成还会报错,而视频监控对数据错误的敏感性不高,但要求读写的连贯性,数据存储型硬盘显然与此有矛盾,所以才专门搞了个监控级硬盘。监控级硬盘没有数据校验和保证数据完整性的技术措施,不管有没有错都会连贯的读写,这样的特性非常适合监控,但绝对不能用于常规数据存储。

网友A:
嗯,普通的就可以,我们之前有在京东上买过呢,呵呵。

网友A:
我们做项目,没有说这个是专用的,主要看1硬盘录相机的接口,体积容量大小,现在好像都是sata;2看用在什么场合,普通的还是固态的,3看客户价格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项目,没有说这个是专用的,主要看1硬盘录相机的接口,体积容量大小,现在好像都是sata;2看用在什么 ...

我们的接口的是sata的,容量因为是视频的存储,估计大一点,在1T以上,可能就1T;

固体的太贵了,而且容量也做得不大,速度要求没有那么苛刻,设备也不是经常移动的;

估计就是普通的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普通的就可以,我们之前有在京东上买过呢,呵呵。

看来我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了,准备开始走起了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是用的3.5寸的还是2.5寸的?

看3.5寸上面写的5V供电可以12V供电可以,2.5寸的5V供电,你们的是给的多少V的电?

网友:
我用5V供电给2.5寸的硬盘,正常

用5V给3.5寸的硬盘供电,就把我电源部分的一个器件给烧了?

是电流过大的问题吗?

网友:
我们用的日立的2.5寸的,5V供电;
是不是你接线接错了,或者哪里短路了,还有5V不是5V,正常接电源5V应该不可能烧了。最多是电流不足带不动硬盘。

网友:
一般最好选择企业级的硬盘,这样会比较耐用。我们工程上基本都是使用企业级的。

网友:
如果只是做测试,普通的即可。
如果要求比较高,条件恶劣,需要使用比较长的时间,用专业级别的,比如希捷的就分了好几个档次
绿盘 存储盘,转速低。
蓝盘 家用级,推荐做系统盘。
红盘 专为NAS设计,针对RAID和7x24小时运行有优化。
黑盘 企业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