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向C8051f单片机写入大量数据有好建议没

楼主:
具体为这样:单片机开始工作后,希望用上位机向单片机写入3万字节左右的数据,
并存入单片机的FlashROM,以便掉电后仍然可以用
    不晓得用啥协议好,大家有推荐的么?

网友A:
3万字节?说30K比较好理解
用串口往里面写吗?这么多数一次发一次写肯定不太合适,万一错一个数就麻烦了,比较简单的方法应该是把这些数分成数据块,大小可以按Flash的页的整倍数来分,每一块加一个校验码。上位机一块一块的发,下位机一块一块的存,存完了给上位机一个信号,如果传输过程或存储过程出现问题的话就重发。当然下位机要把这些位置记清楚了,别存乱了。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没有实际用过

网友:
这个单片机没有用过,我知道的是带有IAP功能的stc可以程序擦写全部的程序存储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万字节?说30K比较好理解
用串口往里面写吗?这么多数一次发一次写肯定不太合适,万一错一个数就 ...

找到一个协议了,Xmodem协议,应该可行。后续更新

网友B:
协议?自己加个crc校验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协议?自己加个crc校验咯。

是滴是滴,这个不错

网友:
如果不是长线传输,奇偶校验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