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请问图片jpg编码用什么开源库???

楼主:
   请问图像如 JPEG 、JPG 、GIF 、PNG 这些图像格式编码和输出,一般都是采用的哪些开源库???

     请详细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目前用得最多的应该是openCV,不过个这是Windows平台
ImageStone、GIMP、CxImage,这三个貌似支持Windows, Unix, Mac平台。
当淆LEADTOOLS很强大,所以要收费,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得最多的应该是openCV,不过个这是Windows平台
ImageStone、GIMP、CxImage,这三个貌似支持Window ...

谢谢回复;

晚上回家逐个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得最多的应该是openCV,不过个这是Windows平台
ImageStone、GIMP、CxImage,这三个貌似支持Window ...

貌似opencv也是多平台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