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求推荐嵌入式平台的web服务器???

楼主:
求推荐嵌入式平台的web服务器???

功能可以像路由器的配置,实现一些参数配置和读取就可以,在嵌入式的平台,提供一个后台参数配置

求简单,容易实现,可以推荐多个,谢谢

网友A:
静态页面Apache搞定,用的人少
轻量级用得比较多的:boa,thttpd, lighttpd,shttpd, GoAhead
推荐boa和thttpd,比较流行,用的人多,资料相对比较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态页面Apache搞定,用的人少
轻量级用得比较多的:boa,thttpd, lighttpd,shttpd, GoAhead
推荐boa和t ...

谢谢回复;

请问这几个服务,在承受的连接数量上面,大概是多少?
有的是可以在.conf中来进行配置,但是在网上没有怎么介绍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