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51单片机引脚不加限流电阻会怎样?

楼主:
老师说会烧了,我试了,没事啊

网友:
这个得看具体怎么使用。来个原理图?

网友:
你没说接什么,且说你直接一个led没有限流
led标准电流是10ma,如果没有限流io口全部输出是io上限的最多20ma,led已经超负荷了短时用没问题长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
不加应用场合的限定,都可以使之烧、使之不烧;都可以使之正常工作、使之不正常工作。

网友:
烧不见得,管脚内部或许就有电阻。

网友:
具体要看是怎么个应用,不同电路可不同,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