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计数

楼主:
连续计数CCR0/CCR1/CCR2如何配合输出PWM波形,CCR0是周期??CCR1,CCR2是占空比!都是翻转输出模式!!!

网友A:
前辈!您说的这个图,我看过!您可以具体分析一下吗?在输出模式4下,CCR0如何与CCR0、CCR1配合产生PWM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辈!您说的这个图,我看过!您可以具体分析一下吗?在输出模式4下,CCR0如何与CCR0、CCR1配合产生PWM波 ...

更具体的原理可以看指导手册中定时器部分的原理框图,更更具体的原理,好像手册中也没有说清楚,例如具体原理时序问题

这个链接可以参考,老早以前的帖子了,我也没再看,要注意可能不一定都正确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5/p/8169/24825.aspx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更具体的原理可以看指导手册中定时器部分的原理框图,更更具体的原理,好像手册中也没有说清楚,例如具体 ...

谢谢前辈!!在连续工作模式下的PWM周期就是65535,CCCR0只有在另外两种工作模式下,才有可能作为计数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前辈!!在连续工作模式下的PWM周期就是65535,CCCR0只有在另外两种工作模式下,才有可能作为计数周 ...

连续工作模式下,不同的输出模式也不同呢.....比如你说的toggle 输出,输出信号的周期是定时器周期的两倍( fpwm=TACLK/( 2 x TACCR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