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igbee网络容量的疑惑,协调器Flash空间如何释放

楼主:
最近在学习Zigbee  CC2530定位方面的知识,只需要粗略定位,手里只有少量模块,拓扑结构选择Mesh网络,目前的想法是一个协调器单独放置在一个空间(信号不覆盖运行网络的空间),需要入网的全部设备都是单独入网,然后断电拿到运行网络空间重新上电进入到运行环境中,已知自己节点位置的设备设置为路由器,被定位设备设置为终端,终端定时发送自己的ID,就近的路由器接收到之后再向上级报告。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呢??比较纠结的是所有设备都设置了NV_RESTORE,协调器会将所有入网的设备信息都记录在Flash里吧,这个入网的数量怎么确定??如果有一些废掉的节点怎么释放空间??
看资料里总有介绍什么最大路由深度,最大子节点数等等的参数,我这种结构有父节点与子节点限制吗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2530看来蛮多人用的!

网友:
各位大神 怎么没有发表意见的啊 !!!  看了好多关于定位的资料,都说的很含糊,还请大神指教啊

网友:
已经搞清楚了

网友:
我现在也在用2530做室内定位。。2530的rssi值是可以直接从数据包获取的。。关键是怎么获取呢?我写的代码编译总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