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sp430 和 C51 写主程序和中断函数时的区别

楼主:
  以前是搞c51的,写主程序时都是
  main()
  {
    ;
    while(1)
    {
        ;
    }
  }

形式,中断函数里面不能写太多代码。

  现在用msp430,它的主要优势就是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那主函数变成类似

  main()
  {
       ;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GIE);
  }

系统进入低功耗后,靠外部中断唤醒,进入相应中断函数处理。那这样势必
中断函数会有比较多的代码。这个有问题么?

  举个例子,键盘LCD,假设主函数初始化功能模块后,进入低功耗,
等待按脚按下,用LCD显示对应的按键处理。
   那  键盘中断函数 中 就有 要调用 判断键值函数根据键值判断功能刷新
LCD显示的函数,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我主要纠结在 msp430中断函数里能不能写很多代码,
或者调用很多函数。

网友:
main()
{
while(1)
{
    Process();
    LPM4;
}
}

网友:
这个啥意思啊?

网友A:
遇到事件的时候可以唤醒,唤醒后在主程序中处理,处理完继续休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事件的时候可以唤醒,唤醒后在主程序中处理,处理完继续休眠。

也就是形如中断函数这样写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_ISR(void)
{

     ...
     LPM4_EXIT; //退出低功耗模式

}

主函数这样写
main()
{
    while(1)
    {
        Process();
        LPM4;   //进入低功耗模式
    }
}

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形如中断函数这样写

主函数这样写

对对,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