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e210-F android 背光驱动bug 解决办法

楼主:
问题:点击android系统的背光调整状态条,背光会变黑,LCD无法显示
20140312解决 ——修改Sate210-F kernel解决
  解决背光关闭以及调整方向不对问题。
  1.调整默认值
  mach-smdkv210.c
  static struct platform_pwm_backlight_data smdkv210_backlight_data = {
        .pwm_id                = 0,
        .max_brightness        = 255,
        .dft_brightness        = 200,//原来是0
        .lth_brightness = 0,
        .pwm_period_ns        = 1000,
        .init                = smdkv210_backlight_init,
        .exit                = smdkv210_backlight_exit,
};
2.调整背光值变化方向
      ./drivers/video/backlight/pwm_bl.c
        在函数pwm_backlight_update_status()开头添加:
        //sate210++
        brightness = max - brightness;
        if(brightness < 5)
                brightness = 5;
        if(brightness >180)
                brightness = 180;

        //sate210--

网友:
这个大家测试了吗,不会很多人还不会编译吧?

网友A:
gm,这个 max 值是多少啊,编译提示未定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gm,这个 max 值是多少啊,编译提示未定义啊,

哪个?我试过,我直接添加上去就可以了。你的代码怎么会不行呢,不行就下我改好的代码。

网友A:
pwm_backlight_update_status()
{
   max = ……
   //sate210++
}
看到了,是我写错位置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_backlight_update_status()
{
   max = ……

仔细啊,要是画PCB,搞错一条线,八层板的,那就损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