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B-Black烧写问题,求救!!

楼主:
BB-BLACK 板子想通过串口“烧写”SPL和UBOOT到emmc中,启动u-boot之后希望通过TFTP将kernel“烧写”到板子的emmc中,而不是加载到RAM中,最终是要用nor flash的,但开发板上是emmc,所以想先调通emmc,另外也不知道此方法是否适用于nor flash,请有过经验的大侠们多多指教!!!,或者有好的方法指点一下,菜鸟这里先行谢过!

网友:
思路是使用的
但是由于EMMC和norflash本身不同,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

网友:
哦,看来还得在研究啦,谢谢版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