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SP430定时器连续计数模式下TACCRO的值是否改变?

楼主:
MSP430定时器连续计数模式下,当计数到0XFFFF时TACCRO的值是否改变?也就是说会复位吗?官方例程中的偏移量是怎么回事啊?(是为了计数到0XFFFF时TACCR0复位的时候重新赋值吗?)

网友A:
不会自己变好像,需要认为写入新值才会改变。
你所说的偏移量是不是是指在TACCR0中断时给TACCR0寄存器再附一个新值。
例如在连续模式下,如果要设定一个固定的中断时间例如1秒,那么到1s的时候TACCR0中断时再给TACCR0加上一个1S的计数量,这样隔了1秒又中断了。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自己变好像,需要认为写入新值才会改变。
你所说的偏移量是不是是指在TACCR0中断时给TACCR0寄存器再附 ...

是的呢....不会变的话,下次写不是应该会变成2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呢....不会变的话,下次写不是应该会变成2s啊..........

TACCR0中断时给TACCR0+=一个固定的偏移量,这样TACCR0又经过这个偏移量的计数又中断了,所以每次中断间隔就是这个固定的偏移量,也就实现了定时。这种方法很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