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430仿真的时候是否可以进入中断?

楼主:
430仿真的时候是否可以进入中断仿真呢?如果不行那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要观察中断中某个数值的变化呢?

网友:
所有仿真都支持中断的仿真。

网友A:
肯定可以进中断啊 ,你在中断设个断点就好了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进中断啊 ,你在中断设个断点就好了嘛。

设置断点的作用就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断点的作用就是这样啊?

应该说这个是 断点的功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