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两个引脚电平改变的时间

楼主:
我想让P2.0升高的时候开始计数,计到P2.1变低,这段时间的大小,要用捕获吗,大致怎么用?第一次发帖,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如果MCU支持这两个管脚的电平跳变捕获是可以使用该功能的,这样编程比较方便,如果不支持也没关系,用IO查询即可。具体的操作方法去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