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通过虚拟串口与PC通信问题!

楼主:
买了两块Launchpad板,串口都是只能上不能下,即串口数据430->PC可以的,PC->430不行(用示波器也量不到任何跳变)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来收发。串口的两个跳帽我有“横着插”的(否则也不可能成功进行单向通信)。

用串口调试助手往虚拟串口发送数据时:
我用示波器测量J3的2脚与4脚 一直都是高的一点反应都没有
两块板都是这样,换了几台不同的PC机来测试都是这样。

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虚拟串口的数据时:
正常430发送的数据都能收到,用示波器测量J3的1脚与3脚,一直有信号在跳变的。

网友:
波特率设置的多少,把波特率改小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