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虚拟串口与PC通信!

楼主:
手头有两块Launchpad板,虚拟串口与PC通信都是只能上不能下,即串口数据430->PC可以的,PC->430不行(用示波器也量不到任何跳变)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来收发。串口的两个跳帽我有“横着插”的(否则也不可能成功进行单向通信)。

用串口调试助手往虚拟串口发送数据时:
我用示波器测量J3的2脚与4脚 一直都是高的一点反应都没有。两块板都是这样,换了几台不同的PC机来测试都是这样。

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虚拟串口的数据时:
正常430发送的数据都能收到,用示波器测量J3的1脚与3脚,一直有信号在跳变的。

网友:
刚好前一段在用串口,你试一下这个程序吧

复位之后会发送一段提示 “ni hao hello”
而后指令以‘$’开始,以‘~’结尾发送,Launchpad 会把指令返回

用的9600 的波特率,内部校准时钟

网友:
跳冒的插法和它旁边的3个不一样,即选择“HW UART”

网友:
指令示例 $hello launchpad~
由于内部晶振不够准确,可能会有误码,建议降低波特率

网友: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以上程序对“Rev.1.5” 版本的硬件适用
如果你的Launchpad 是“Rev.1.4”的话,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
谢谢“tianshuihu”大大!
我不需要任何代码的。问题不是出在代码上。
即使Launchpad上的G2553不下载任何固件,PC端用串口调试助手往虚拟串口发送数据,用示波器表笔
测量J3的2脚与4脚也应该有跳变才对,我的问题是为何没有任何跳变,一直是高电平?
请大大们细看我上面那张原理图里的注释。另外,我的板子是V1.5的。

网友A:
“tianshuihu”大大,
我下载了您给的固件,PC端的串口调试助手能收到"ni hao hello"的,
但是串口调试助手往虚拟串口端发送数据后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测量J3的2脚与4脚仍然没有任何跳变。
我还是想表达:我遇到的问题与固件没有任何联系的,与跳帽也没有任何关系(PC端能收到数据证明跳帽、驱动等问题都排除掉了)我只是不明白,为何PC端的串口调试助手能收到G2553发来的数据,PC往430端送数据为何测量J3的2脚与4脚没有电平跳变呢?
都买了两套Launchpad开发套件了,都试过更换过3台PC主机了,都试过串口调试助手与Windows超级终端了,都是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anshuihu”大大,
我下载了您给的固件,PC端的串口调试助手能收到"ni hao hello"的,
但是串口调试助 ...

这个真的很奇怪啊,能发不能收,电脑、硬件又都换过,如果有可能的话,找个同伴帮你看看吧,向他演示一下你的操作,说不定就会发现问题,有时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