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BB Black LCD Cape中4.3寸屏和7寸屏可以通用吗

楼主:
最近在学习 chenzhufly 大哥 的LCD Cape,突然心生疑问,如果都是40Pin的RGB接口LCD屏,那么4.3寸屏和7寸屏应该可以共用同一块PCB板子,只需要修改程序就行了吧?

网友A:
我的就是用从坛里其他兄弟买了一块4.3的板子
装了5寸的800x480的屏幕,结果显示正常,触屏和鼠标不能用,
现在也找不出问题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用从坛里其他兄弟买了一块4.3的板子
装了5寸的800x480的屏幕,结果显示正常,触屏和鼠标不能用,
...

这。。。那估计还是程序需要修改吧。

网友:
您的LCD CAPE没用angstrom系统吧?我看文档说需要先读EEPROM内容才能加载cape。找时间得去买个EEPROM。呵呵。

网友:
臆断了吧,说明你对LCD基础知识还不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