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名词是什么关系啊

楼主:
COM口,串口,RS232接口,RS485接口,RS422接口  以上5个  是什么关系啊??    我的理解是  COM口和串口是等价的   RS232接口和RS485接口和RS422接口 都属于串口   只是各自有所不同而已

网友:
理解正确

网友A:
 串行通信口简称“串口”,相对于并行通信口而言。若顾名思义,把USB口叫串口也不能算错,只是“串口”之称流行时USB尚未问世,在一般人概念里并不把USB纳入“串口”范畴,而只将RS-232C叫做串口。
 早年的PC机带RS-232C口,编程时约定名为“COM”,程序玩多了,用到RS-232C时往往脱口而出叫“COM口”,久而久之COM口便成了RS-232C口的别称。
 PC机上一般并不带RS-422,RS-485口,要用时需经转换器做信号变换,但所谓变换只是电平移动而已,从PC机编程者看来访问的还是COM口,于是RS-422,RS-485也和“COM口”拉上了间接亲属关系。

网友:
你应该这样理解:
1. 串口就是串行通信接口,用于将数据转换成电平并一比特一比特的传输出去
2. COM口你是从上位机处看的吧?一般上位机给串口取名字时就是COM1、COM2之类的
3. RS232、RS485、RS422仅仅是电平形式而已,串口将数据转换成高低电平传输的时候,这个高低电平怎么表现?直接从单片机出来的电信号一般只有0~5V或者0~3.3V,这种电平传输通常传得不够远,所以为了更远距离的通信,需要将这些信号做转换,比如转换成RS232形式,或者RS485、RS422形式。RS485之类的只是一种通信总线,这种总线有自己的电平特性,用于串行传输,但是并不属于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行通信口简称“串口”,相对于并行通信口而言。若顾名思义,把USB口叫串口也不能算错,只是“串口”之 ...

你的回答好  通俗易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这样理解:
1. 串口就是串行通信接口,用于将数据转换成电平并一比特一比特的传输出去
2. COM口你 ...

答得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