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处退偶电容电容可否公用的问题

楼主:
一个芯片上有很多电源脚,分别是1.8V和3.3V,我选择的退偶电容是104,请问,可否两个或更多个同电压电源脚公用一个退偶电容,不同电压电源能够公用吗,请说说原理,谢谢

网友:
是要短路的节奏吗?

网友:
如果那接没有影响的话,IC生产厂就不用分开引出电源脚了。
当然,具体接法也并不是一定按照厂家的建议,在干扰小、或系统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一个或少于厂家推荐的数量。

网友:
具体使用情况而定,供电系统稍微复杂一些的尽量多用,,

网友:
每路独立的电源当然要进行独立的去耦,以对付不同来源的噪声。不同性质、不同电压的电源不能简单并联,前者会导致不必要的串扰,后者则导致短路。

网友:
我个人理解,现在的芯片同一个电源有多个引脚,其实是内部不同模块的电源输入引脚,针对每个引脚放置退耦电容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