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ureCRT 使用方法探讨

楼主:
在Sate210-F 内部技术支持群里面,很多初学者不懂怎么使用secureCRT  这里发帖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secureCRT 作为串口的配置

secureCRT 作为串口的终端,默认配置可能不太合适就要修改,

一般改串口的串口号和比特率

global option---》terminal--》mouse--》paste on right button的勾去掉

session options---》terminal--》emulation--》scrollback  改为32500

session options---》terminal--》emulation--》mapped keys ---》CUA setting--》use windows copy and paste hotkeys 打勾

session options---》connection--》port选择当前USB串口转换模块的模拟串口号,比如com4,具体要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这个串口线的串口号

session options---》connection--》baud rate 选择115200

session options---》connection--》data bits  选择8bit

session options---》connection--》parity 选择null

session options---》connection--》stop bit  选择0

session options---》connection--》flow control 下面RTS/CTS的勾去掉

网友:
1、光标颜色
默认为黑色,非常不便,设置为白色。
Options–> Session Options –> Appearance –> Cursor –> 勾选use color选择白色

2、设置超时
Session Options –> Send protocol NO-OP every 输入60。

3、设置鼠标右键复制
Global Options –> Terminal–> Mouse –>勾选 Copy on select Paste on right button

4、设置背景颜色
Options –> Session Options –> Emulation –> Terminal选择linux(相应的服务器系统)Ansi color 打上勾

5、设置显示汉字

Options –> Session Options –> Terminal–>Appearance–>Character 选择UTF-8

1、  用选择复制用右键粘贴;

选项→全局选项→终端;里面的鼠标,选中时复制和粘贴的设置勾选上。

2、  当 VI 时小键盘不可用

选项→全局选项;终端→仿真→模式;把光标键模式去掉就 OK 拉 ~

3、  文件夹和文件使用不同的颜色

在选项→全局选项;终端→仿真;将仿真终端选择为 Linux 并且使用颜色方案;

网友:
欢迎身在广州的电子行业的兄弟姐妹加入

网友:
secureCRT 很重要的一个用途是SSH2 远程登录功能,特别适合使用虚拟机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