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中 数据的传输形式的问题

楼主:
在串口通信的过程中   我用PC向单片机发送数据  在传输线上  这些数据 以各自对应的电平 完成传输   数据在单片机内部的时候  别人告诉我   数据是以16进制的形式传输的   但是  它的接收缓存寄存器  是接收16位2进制的啊??这是咋么回事???

网友:
数就是数,本身并没有什么进制之分,人为的规定才有了进制.
你朋友说的16进制是说在调试助手里以16进制形式显示一个字节,数据仍然是二进发送的.
如果助手里字符方式显示某些非asc码就看不到了

网友:
串口通讯是以二进制传输的,在内部,二进制和十六进制则是完全等效的。

网友:
数据是以16进制的形式传输的,意思是,按照16进制来展现,传输当然是二进制的;一般应用层处理都是以一个字节为最小数据单位来处理,即一个16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