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R的作用

楼主:
在网上看到这个电路,亲们也来分析下电路中R1的作用吧~

网友A:
R1的作用有两方面吧,一是作为分流,二是为T2的导通提供基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的作用有两方面吧,一是作为分流,二是为T2的导通提供基极电压。

给谁分流? 偏置不是主要的~

网友B:
释放T1的漏电流吧。

网友C:
防漏电流进入后晶体管的基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释放T1的漏电流吧。

漏电流那么小有必要释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漏电流进入后晶体管的基极

别不说很小,就算进入T2基极又如何呢?

网友:
R1给T2提供一个静态偏置,这样当T1截止时,T2的基极就不会浮空,而基极浮空容易耦合噪声,导致T2的误导通。

网友:
静候大师解答

网友:
R1的作用,也是唯一的用处:仅是为了傍路T1 的 Iceo!

虽然象楼上所说,漏电流很小,但作为可靠电路来讲,是必须考虑的,特别是级联时,这个漏电流就不能不考虑了。它不仅影响本级,还要放大 -- 影响到下级

对于开关电路,如果选择适当的负载电阻,这个漏电流的影响可以不计,但对于放大电路,它将严重影响工作点。

Iceo是随温度等而变化的,且呈指数上升。

我过去曾在其它回帖中说明过加这个电阻的作用。

作为好的电路设计,这个电阻是必须加的。

网友:
限流吧,限定T1的Ic,达林顿管接法,放大倍数为两个三极管的β积,若无电阻可能导致T2饱和,T2就不工作在放大区

网友:
俺也不知道,看看大神回复提高一下自己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