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资料下了一个ADXL345的示例代码,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楼主:
5芯积分
在官方资料下了一个ADXL345的示例代码,我用的KEIL4打开,只能看到。C的文件,其他h文件打不开,另外编译的那个按钮也没用,这个何解,哪位用过的给个提示,是用的什么软件打开的,或者还是版本的问题吗

网友A:
额,我有个用430写的,这芯片不是很稳定,是加速度传感器,里面是弹簧加重心,一旦抖动,那数据我都不想看了

网友:
aduc7026是ADI自己的一款arm核的芯片,如果楼主不是用这款芯片,没必要用他的工程吧,只需拿出adxl345.c和adxl345.h两个文件加到自己的工程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我有个用430写的,这芯片不是很稳定,是加速度传感器,里面是弹簧加重心,一旦抖动,那数据我都不想看 ...

你抖动,数据肯定是变化厉害的呀,因为你抖动的时候加速度就是在变化呀。这款传感器我用过,还是不错的。另外,这类微机械的加速度传感器都是抖动的,就算你不动,数据也是动的,实际应用肯定是要加滤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抖动,数据肯定是变化厉害的呀,因为你抖动的时候加速度就是在变化呀。这款传感器我用过,还是不错的。 ...

实际用的时候还是陀螺仪比较好,稳定,345有时候滤波偏差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用的时候还是陀螺仪比较好,稳定,345有时候滤波偏差很大

我实际用的时候是加速度计加陀螺仪的,单陀螺仪能代替加速度计?二者应用和作用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实际用的时候是加速度计加陀螺仪的,单陀螺仪能代替加速度计?二者应用和作用是不一样的

MPU605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额,我有个用430写的,这芯片不是很稳定,是加速度传感器,里面是弹簧加重心,一旦抖动,那数据我都不想看 ...

430写的可以传分可以不,他的文件里面有个地方数值处理那不明白一个变量何意思,希望参考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抖动,数据肯定是变化厉害的呀,因为你抖动的时候加速度就是在变化呀。这款传感器我用过,还是不错的。 ...

恩,滤波肯定是需要加的,感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滤波肯定是需要加的,感谢提醒

不用客气,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430写的可以传分可以不,他的文件里面有个地方数值处理那不明白一个变量何意思,希望参考你的

我用过这个传感器,不过是自己写的,没用它的文件。你有哪不明白的,可以把代码贴上来,说一下。大家看到了,谁知道,就会给你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