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神帮帮看看我的时钟程序

楼主:
为什么有时候按下按键的时候时钟是卡住不跑,还有就是为什么会按一下跳跃好几个数值?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key (P1IN&0X0F)
uchar sec=0,min=0,hor=0;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z)
{
  while(z--);
}

/*write LCD command code*/
void LCDcommand(uchar wdata)
{
  P6OUT&=~0X08;//clear RS
  P6OUT&=~0X10;//clear RW
  P6OUT&=~0X20;//clear E
  delay(100);
  P6OUT|=0X20;//SET UP E
  P2OUT=wdata;//sent command or data
  delay(100);
  P6OUT&=~0X20;//clear E
}
/*write data*/
void  LCDdata(uint wdata)
{
  P6OUT|=0X08;//SET RS
  P6OUT&=~0X10;//clear RW
  P6OUT&=~0X20;//clear E
  delay(100);
  P6OUT|=0X20;//SET UP E
  P2OUT=wdata;//sent command or data
  delay(100);//delay instead of check busy
  P6OUT&=~0X20;//clear E
}

/*init LCD*/
void LCD_init(void)
{
  LCDcommand(0x38);//all secrean
  delay(5);
  LCDcommand(0x01);//clear display
  LCDcommand(0x0c);
  LCDcommand(0x06);

}
////////////////////////设置光标显示,x行号y列号
void display_xy(uchar x,uchar y)
{
  if(y)
  {
    x+=0x80+0x40;
  }
  else
  {
    x+=0x80;
  }
  LCDcommand(x);
}
////////////////////////在光标位置显示字符串
void display_1(uchar m,uchar n,uchar data)
{
    display_xy(m,n);
    LCDdata(data);
}

////////////////////////clock program
void clock(void)
{

  sec++;
  if(sec==60)
  {
    sec=0;
    min++;
  }
  if(min==60)
  {
    min=0;
    hor++;
  }
  if(hor==24)
  {
    hor=0;
    min=0;
    sec=0;
  }
}
////////////////////////display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sec0,sec1,min0,min1,hor0,hor1;
  sec1=sec/10;
  sec0=sec-sec1*10;

  min1=min/10;
  min0=min-min1*10;

  hor1=hor/10;
  hor0=hor-hor1*10;

  sec1+=48;
  sec0+=48;
  min1+=48;
  min0+=48;
  hor1+=48;
  hor0+=48;

  display_1(11,1,sec0);
  display_1(10,1,sec1);
  display_1(9,1,':');
  display_1(8,1,min0);
  display_1(7,1,min1);
  display_1(6,1,':');
  display_1(5,1,hor0);
  display_1(4,1,hor1);

}

///////////////////////////main program
int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CLOSE DOG
  P2DIR=0XFF;
  P6DIR=0XFF;

  P1IES = 0x0f;               // P1.0~P1.3选择下降沿中断
  P1IE  = 0x0f;               // 打开中断使能
  P1DIR = 0XF0;               //设置P1.0~P.3为输入状态
  P1OUT = 0;
//  P1IFG=0;
  _EINT();

  LCD_init();
  CCR0=32768-1;
  TACTL=TASSEL_1+MC_1;
  CCTL0|=CCIE;
  _EINT();
  while(1)
  {
    LPM3;
    display();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key_interrupt(void)
{
  if(P1IFG&0X0F)
    switch(P1IFG)
    {
    case 0x01:
      if(pkey==0x0e)
      {
        delay(30);
          if(pkey==0x0e)
          {
            while(pkey!=0x0f)
            {
            min++;
            P1IFG=0;
            return;
            }
          }
      }    break;

    case 0x02:
      if(pkey==0x0d)
      {
        delay(30);
          if(pkey==0x0d)
          {
            while(pkey!=0x0f)
            {
            hor++;
            P1IFG=0;
            return;
            }
          }
      }        break;

       case 0x04:
      if(pkey==0x0b)
      {
        delay(30);
          if(pkey==0x0b)
          {
            while(pkey!=0x0f)
            {
            min--;
            P1IFG=0;
            return;
            }
          }
      }           break;

       case 0x08:
      if(pkey==0x07)
      {
        delay(30);
          if(pkey==0x07)
          {
            while(pkey!=0x0f)
            {
            hor--;
            P1IFG=0;
            return;
            }
          }
      }           break;
                  default:break;
    }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clock();
  LPM3_EXIT;
}

网友:
没有有效的按键去抖

网友:
delay(30)去抖肯定不够  按键延时去抖至少1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