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关于GPS模块

楼主:
这周主体硬件完成,开始写程序,在调试GPS模块的时候,发现无法定位,如图所示
以下是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的数据,可以看出没有定位
$GPGGA,,,,,,0,0,99.99,,,,,,*7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4,1,14,01,,,33,06,,,31,08,,,31,09,,,32*7E
$GPGSV,4,2,14,10,,,36,18,,,34,20,,,34,21,,,35*70
$GPGSV,4,3,14,24,,,34,25,,,32,26,,,34,27,,,36*7F
$GPGSV,4,4,14,28,,,35,31,,,34*75
$GPGLL,,,,,,V,N*64
$GPZDA,,,,,00,00*48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99.99,,,,,,*7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4,1,14,01,,,35,06,,,32,08,,,33,09,,,34*7F
$GPGSV,4,2,14,10,,,37,18,,,35,20,,,37,21,,,37*71
$GPGSV,4,3,14,24,,,35,25,,,34,26,,,35,27,,,38*77
$GPGSV,4,4,14,28,,,38,31,,,35*79
$GPGLL,,,,,,V,N*64
$GPZDA,,,,,00,00*48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99.99,,,,,,*7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4,1,14,01,,,33,06,,,32,08,,,32,09,,,33*7F
$GPGSV,4,2,14,10,,,36,18,,,32,20,,,35,21,,,36*74
$GPGSV,4,3,14,24,,,33,25,,,34,26,,,33,27,,,37*78
$GPGSV,4,4,14,28,,,37,31,,,35*76
$GPGLL,,,,,,V,N*64
$GPZDA,,,,,00,00*48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99.99,,,,,,*7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4,1,14,01,,,35,06,,,32,08,,,31,09,,,32*7B
$GPGSV,4,2,14,10,,,36,18,,,34,20,,,35,21,,,36*72
$GPGSV,4,3,14,24,,,34,25,,,33,26,,,34,27,,,37*7F
$GPGSV,4,4,14,28,,,37,31,,,35*76
$GPGLL,,,,,,V,N*64
$GPZDA,,,,,00,00*48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99.99,,,,,,*7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4,1,14,01,,,34,06,,,31,08,,,32,09,,,33*7B
$GPGSV,4,2,14,10,,,36,18,,,34,20,,,34,21,,,35*70
$GPGSV,4,3,14,24,,,34,25,,,32,26,,,34,27,,,37*7E
$GPGSV,4,4,14,28,,,36,31,,,32*70
$GPGLL,,,,,,V,N*64
$GPZDA,,,,,00,00*48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99.99,,,,,,*7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4,1,14,01,,,34,06,,,30,08,,,30,09,,,34*7F
$GPGSV,4,2,14,10,,,35,18,,,35,20,,,35,21,,,37*71
$GPGSV,4,3,14,24,,,34,25,,,35,26,,,34,27,,,36*78
$GPGSV,4,4,14,28,,,37,31,,,33*70
$GPGLL,,,,,,V,N*64
$GPZDA,,,,,00,00*48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99.99,,,,,,*7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4,1,14,01,,,35,06,,,32,08,,,33,09,,,33*78
$GPGSV,4,2,14,10,,,36,18,,,34,20,,,36,21,,,36*71
$GPGSV,4,3,14,24,,,35,25,,,34,26,,,35,27,,,37*78
$GPGSV,4,4,14,28,,,37,31,,,34*77
$GPGLL,,,,,,V,N*64
$GPZDA,,,,,00,00*48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99.99,,,,,,*7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4,1,14,01,,,33,06,,,31,08,,,31,09,,,32*7E
$GPGSV,4,2,14,10,,,35,18,,,33,20,,,34,21,,,34*75
$GPGSV,4,3,14,24,,,33,25,,,32,26,,,33,27,,,35*7C
$GPGSV,4,4,14,28,,,35,31,,,34*75
$GPGLL,,,,,,V,N*64
$GPZDA,,,,,00,00*48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99.99,,,,,,*7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4,1,16,01,,,35,03,,,36,06,,,33,08,,,33*74
$GPGSV,4,2,16,09,,,35,10,,,37,04,,,37,18,,,34*7C
$GPGSV,4,3,16,20,,,35,21,,,37,24,,,35,25,,,34*7A
$GPGSV,4,4,16,26,,,34,27,,,38,28,,,37,31,,,35*79
$GPGLL,,,,,,V,N*64

想请教一下用过GPS模块的各位,使用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室内,高层建筑物附近,空旷地带等影响大么?
如果用基站定位的话,准确度又如何呢?

网友A:
必须要可以看得到太阳的地方用。你可以把天线拉到窗外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可以看得到太阳的地方用。你可以把天线拉到窗外去

陶瓷天线,这个是固定在模块上的,面积3CM*3CM

网友:
需要有天线,
我住高层15楼,天线放到窗户内侧贴着玻璃(窗户关闭着呢)能在3分钟左右定位

网友B:
难道你的板子就不能那到外边去?室内是定不上的,窗边还凑合。板子就不能动?楼主好死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的板子就不能那到外边去?室内是定不上的,窗边还凑合。板子就不能动?楼主好死板啊。

拿着移动电源和板子跑楼顶试了下还是没有,周围建筑物比较多,等会再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拿着移动电源和板子跑楼顶试了下还是没有,周围建筑物比较多,等会再试

定位不是马上就行的,情况好的时候可能一两分钟,情况不好可能要10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定位。多等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定位不是马上就行的,情况好的时候可能一两分钟,情况不好可能要10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定位。多等会吧 ...

跑到操场上等了好半天,还是定位不出来

网友:
可以用查星指令看看能收到几颗星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跑到操场上等了好半天,还是定位不出来

你一楼的数据显示,信噪比太低,会不会天线的问题,或者是不是什么挡着天线了,或者有什么干扰到它了。天线藏哪了,我咋找不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一楼的数据显示,信噪比太低,会不会天线的问题,或者是不是什么挡着天线了,或者有什么干扰到它了。天 ...

GSM的背面,GSM插在万用板上,板上再打个洞把GPS放下面,液晶下面是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SM的背面,GSM插在万用板上,板上再打个洞把GPS放下面,液晶下面是电池

按理说应该不至于定不上,不过天线最好避免被遮挡。

网友:
有没有信号加强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应该不至于定不上,不过天线最好避免被遮挡。

有没有加强信号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加强信号的办法

可以考虑换个天线,用有源天线。可以用信号源,当然这个不现实,买不起的。或者可以用信号转发器,这个也比天线贵。所以还是换天线吧,当然我可不敢确定就是天线的问题哈。

网友:
已经出来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D:
先用模块通过串口连接电脑,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完整的一正数据,然后用电脑连接单片机嘛,随便在那里调试都好办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用模块通过串口连接电脑,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完整的一正数据,然后用电脑连接单片机嘛,随便在那里调试都 ...

串口不是问题,图一就是结果,只是有的情况下,就是收不到信号,这个和模块质量还有天线环境等都有关

网友:
室内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