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问题

楼主:
我的电脑系统:64位windows8.1专业版,安装Cadence16.6失败,破解的时候显示Can't find...,打开软件的时候提示找不到证书,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应该是破解的问题,不过64位的也没有装过

网友:
破解的问题。重新破解下,试试看!!

网友:
重新安装试试,再看看那要安装的软件版本对不对,还有如果安装的软件和破解工具是分开下载的话,看着两个东西能不能对的上

网友:
专业PCB板打样50元/款,最低48元起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网上ERP系统计算价格和下单,方便快捷5分钟完成
(单面PCB板12小时,双面板24小时,多层板72小时加急打样)
1. 单双面板 5*5CM以内的,pcb打样50元/款;
2. 单双面板10*10CM以内的,pcb打样100元/款;
3. 多层板 10*10CM以内的,pcb打样400元/款。
以上报价工艺为:FR-4,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材料均采用建滔KB顶级板材,样板免费全测!
4.单面纸板(94V0)样板,半玻纤,铝基板 小批量快速生产
韩先生-服务热线: 13480101190 /13510965133  QQ800055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