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问这种延时怎么计算时长的?

楼主(2014-03-14):
各位大神请问这种延时怎么计算时长的?
void delay(uint z)
{
while(z--);
}
如果给50000,延时是多少?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是什么单片机,用的多少兆的晶振。

网友B:
还要看什么编译器

网友C:
看什么编译器了

网友D:
要看你选的频率了,如果选8M,你这延时很短的,如果通过LED灯观看,闪烁也是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