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ZIGBEE信道评估的一个问题。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在看SimpliciTI中看到,一个函数功能介绍有提到检测空闲信道,但是实际上却没看到,他信道空闲检测的语句。球解释。

具体函数是这样的:

// Send frame with CCA. return FAILED if not successful

if(halRfTransmit() != SUCCESS) {
        status = FAILED;
    }

uint8 halRfTransmit(void)
{
    uint8 status;

    ISTXON(); // Sending

    // Waiting for transmission to finish
    while(!(RFIRQF1 & IRQ_TXDONE) );

    RFIRQF1 = ~IRQ_TXDONE;
    status= SUCCESS;

    return status;
}

#define ISTXON()                st(RFST = 0xE9;)
#define ISTXONCCA()          st(RFST = 0xEA;)

明明是用的 ISTXON(),没有ISTXONCCA()
为什么// Send frame with CCA. return FAILED if not successful
为什么说:发送帧与CCA。如果不成功,返回失败,明明用的ISTXO()没用ISTXONCCA()
求解释

网友:
1、你是对的,注释错的,应该是没有用到CCA.
2、开CCA好像很麻烦,不仅仅是改为ISTXONCCA();
3、SimpliciTI和标题提到的zigbee两种概念吧

网友:
你要容许TI的工程师有点错误吧?其实SimpliciTI是TI自己实现的一套简单的通信协议和ZIGBEE没半毛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