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128的程序运行瞬间变慢了,为什么?

楼主:
前几天烧入程序的时候还好好的,今天烧录以前的LED的时候,延时那里明显慢了很多,使用ISP下载程序的?求帮忙。。。。

网友:
是不是芯片被锁住了?求帮忙

网友:
锁住了你就下不进去东西了!

网友:
查看下载程序时,熔丝位设置,你设置的系统时钟是内部振荡器还是外部振荡器?振荡器类型选正确了吗?

网友:
之前改过熔丝位的话,重新打开下载软件时,熔丝会回到默认的,要再次修改

网友:
行,我按五楼的试过了,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