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38跑到24MHz+uart9600+uart115200

楼主:
找了各种资料,总觉得5438这么多资源,只用8M的外部晶振太慢,内部刚好有dco,调试了一下最后跑到24MHz。外加了ssd1289液晶+ads7843触摸+uartA0。115200+uartA1.9600
下附代码
#include
#include"tft.h"
#include"cc1101.h"
#include"gps.h"
#include"gs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ent[8]={"7654321"};
uchar recv[8]={"no rev"};
int num;
uchar length=8;
void Port_Init();
void init_clk();
void init_dco();
void init_ta0();
void main(){

        num=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ort_Init();
        init_dco();
        //init_ta0();
        lcdinit();
        init_gps();
        init_gsm();
        //cc1101init();

        LCD_TEST_SingleColor(0x00,0x00);
        while(1)
        {
        //ADS7843_disp();
         //LCD_TEST_SingleColor(0x00,0x00);
         // if(num==1)
          {
          //halRfSendPacket(sent,8);
        //drawchar(0x00,0X00,0XFF,0xff,sent,0,0);
         // halRfReceivePacket(recv,&length);
       // drawchar(0x00,0X00,0XFF,0xff,recv,0,16);
          num=0x33;
          //sent[6]++;
          UCA0TXBUF=num;
           UCA1TXBUF=num;
          gps_get();
          drawchar(0x00,0X00,0XFF,0xff,gpGGA,0,96);
         drawchar(0x00,0X00,0XFF,0xff,gpGSA,0,0);
          drawchar(0x00,0X00,0XFF,0xff,gpGSV,0,16);
          drawchar(0x00,0X00,0XFF,0xff,gpRMC,0,32);
          drawchar(0x00,0X00,0XFF,0xff,gpGLL,0,48);
          drawchar(0x00,0X00,0XFF,0xff,gpVTG,0,64);
          drawchar(0x00,0X00,0XFF,0xff,gpZDA,0,80);
          drawchar(0x00,0X00,0XFF,0xff,gpZTG,0,96);
        /**/   //drawchar(0x00,0X00,0XFF,0xff,gps8,0,112);
          }
        //LCD_TEST_SingleColor(0xff,0xff);

        }

}
void Port_Init()
{
   /*下面六行程序开启所有的IO口*/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P7DIR = 0XFF;P7OUT = 0XFF;
    P8DIR = 0XFF;P8OUT = 0XFF;

    P9DIR = 0XFF;P9OUT = 0XFF;
    P10DIR = 0XFF;P10OUT = 0XFF;
    P11DIR = 0XFF;P11OUT = 0XFF;

}
void init_clk()
{
  P11DIR = BIT1+BIT2;                       // P11.1-2 to output direction
  P11SEL |= BIT1+BIT2;                      // P11.1-2 to output SMCLK,MCLK
  P5SEL |= 0x0C;                            // Port select XT2

  UCSCTL6 &= ~XT2OFF;                       // Enable XT2
  UCSCTL3 |= SELREF_2;                      // FLLref = REFO
                                            // Since LFXT1 is not used,
                                            // sourcing FLL with LFXT1 can cause
                                            // XT1OFFG flag to set
  UCSCTL4 |= SELA_2;                        // ACLK=REFO,SMCLK=DCO,MCLK=DCO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stabilizes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UCSCTL6 &= ~XT2DRIVE0;                    // Decrease XT2 Drive according to
                                            // expected frequency
  UCSCTL4 |= SELS_5 + SELM_5;               // SMCLK=MCLK=XT2
}

void init_dco()
{
    P7SEL |= 0x03;                              // P7.0 P7.1 外设功能
    UCSCTL6 &= ~(XT1OFF);                       // XT1打开
    UCSCTL6 |= XCAP_3;                          // 内部电容
    do
    {
        UCSCTL7 &= ~XT1LFOFFG;                  // 清楚XT1错误标记
    }while (UCSCTL7&XT1LFOFFG);                 // 检测XT1错误标记

    __bis_SR_register(SCG0);                    // 禁止FLL功能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7;                        // DCO最大频率为16MHz
    UCSCTL2 = FLLD_1 + 731;                     // 设置DCO频率为8MHz
                                                // MCLK = SMCLK= Fdcoclkdiv = (N+1)X(Ffllrefclk/n)
                                                // N为唯一需要计算的值
                                                // Ffllrefclk FLL参考时钟,默认为XT1
                                                // n取默认值,此时为1
                                                // (731 + 1) * 32768 = 24M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 使能FLL功能

    // 必要延时
    __delay_cycles(250000);

    // 清楚错误标志位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清除所有振荡器错误标志位
        SFR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错误
    }while (SFRIFG1&OFIFG);                     // 等待清楚完成
    //UCSCTL4 |= SELA__REFOCLK+SELS__XT2CLK+SELM__DCOCLK;               // SMCLK=MCLK=XT2
}
void init_asmclk()
{

}
void init_ta0()
{
  TA1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1CCR0 = 32768-1;
  TA1CTL = TASSEL_1 + MC_1 + TACLR;         // ACLK, upmode, clear TAR

  __bis_SR_register(GIE);       // Enter LPM3, enable interrupts
//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void)
{
  num++;                            // Toggle P1.0
  //_bis_SR_register(GIE);
}

#include "msp430x54x.h"
#include "Ascii_8x16.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fine        DataBusH        P9OUT
#define        DataBusL        P8OUT
//#define        DataBusL        P0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n 1
#define CHX       0xD0
#define CHY       0x90
#define general_delay 100
#define ZERO_FIELD_COUNT 4

#define T_DCLKH P10OUT|=BIT1
#define T_CSH P10OUT|=BIT0
#define T_DINH P10OUT|=BIT2
#define T_DOUTH P10OUT|=BIT3
#define T_IRQH  P10OUT|=BIT4
#define T_DCLKL P10OUT&=~BIT1
#define T_CSL P10OUT&=~BIT0
#define T_DINL P10OUT&=~BIT2
#define T_DOUTL P10OUT&=~BIT3
#define T_IRQL  P10OUT&=~BIT4

#define T_DIN  P10IN&BIT2
#define T_IRQ  P10IN&BIT4
#define T_DOUT P10IN&BIT3
#define KEY P2OUT&0X05

#define RSH P6OUT|=BIT0
#define CSH P6OUT|=BIT1
#define RDH P6OUT|=BIT2
#define WRH P6OUT|=BIT3
#define RSTH P6OUT|=BIT4
#define RSL P6OUT&=~BIT0
#define CSL P6OUT&=~BIT1
#define RDL P6OUT&=~BIT2
#define WRL P6OUT&=~BIT3
#define RSTL P6OUT&=~BIT4

/*        LCD FUNCTION        */
void LCD_INIT_SSD1289(void);
void LCD_TEST_SingleColor(char colorH,char colorL);
void LCD_TEST_Picture(unsigned char const *picture);
void LCD_TEST_id(unsigned char *id);
void adderset(char xs,char xe,int ys,int ye);
void LCD_id_SHOW(int a,int b,int c,int d);
void LCD_show_window();
void LCD_WRITE_CMD(char CMD1,char CMD2);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DATAA,char DATAB);
void LCD_READ_ID(void);
void LLCD_WRITE_CMD(int cmd);
void LLCD_WRITE_DATA(int dataa);
void send_host_reg_command(int cmd,int dataa);
void HD_reset(void);
void Keypress(void);

void delayms(int value);
void delayus(int value1);

void LCD_Color_with_ADD(char data1,char data2,int x1,int x2,int y1,int y2);
void ADS7843_disp();
void benchmark(void);

void TOUCH_RESET(void);
void TOUCH_WRITE(unsigned char command);
void TOUCH_READ(unsigned char *xy);
void TOUCH_START(unsigned char channel);
void TOUCH_CAIJI(void);
void location();

void drawchar(int acolorH,int acolorL,int bcolorH,int bcolorL,char *p,int x,int y);
void drawcircle(int x0,int y0,char r);
void drawpoint(int x,int y);
void lcdinit();

unsigned int  ciPressureWait =10;
unsigned int  ciStartWait =100;
unsigned int  ciCommandPenIrq =0xD0;       //  11010000B
unsigned int  ciCommandSampleX =0xD3;       //  11010011B
unsigned int  ciCommandSampleY =0x93;       //  10010011B
unsigned int  ciSampleTimes =6;

unsigned int ADC_X_START=230;
unsigned int ADC_X_END=3867;
unsigned int ADC_Y_START=287;
unsigned int ADC_Y_END=3853;
unsigned int SCREEN_X_START=0;
unsigned int SCREEN_X_END=240;
unsigned int SCREEN_Y_START=0;
unsigned int SCREEN_Y_END=320;

unsigned int    vx,vy,x_len,y_len,x_org,y_org;
unsigned int    pass;
int px_max=0,py_max=0,px_min=-2,py_min=-2;

int x_slope,y_slope;
int x_offset,y_offset;

unsigned int   id;

/***********************************
touch  sreen  function
**********************************/

/*********************touch screen end**************/

void serial_delay()
{
        int i;
        for (i = 0;i }

void TOUCH_RESET()
{
T_DCLKL;serial_delay();
T_CSH;serial_delay();
T_DINL;serial_delay();
T_DCLKL;serial_delay();
T_DOUTL;serial_delay();
T_CSL;serial_delay();
}

void ADS7843_SPI_Start( void )
{

T_DCLKL;serial_delay();
T_CSH;serial_delay();
T_DINH;serial_delay();
T_DCLKH;serial_delay();
T_CSL;serial_delay();

}

void ADS7843_Write (unsigned char cmd )
{
    unsigned char buf, i, j ;

    T_DCLKL;serial_delay();
        for( i = 0; i < 8; i++ )
        {
                buf = (cmd >> (7-i)) & 0x01 ;
                if(buf)
                {
                T_DINH;serial_delay();
                }
                else
                T_DINL;serial_delay();

                for( j = 0; j < general_delay; j++ );
                T_DCLKH;serial_delay();

                for( j = 0; j < general_delay; j++ );
                T_DCLKL;serial_delay();
        }

}

unsigned int ADS7843_Read ( void )
{
        unsigned int buf = 0 ;
        unsigned char i, j ;
        P10DIR &=~BIT3;
        for( i = 0; i < 12; i++ )
        {
                buf = buf << 1 ;
                T_DCLKH;serial_delay();
                for( j = 0; j < general_delay; j++ );
                T_DCLKL;serial_delay();
                for( j = 0; j < general_delay; j++ );
                if ( T_DOUT )
                buf = buf + 1 ;
                //TP_DCLKL;
                for( j = 0; j < general_delay; j++ );
        //for( j = 0; j < general_delay; j++ );
        }
        for( i = 0; i < 4; i++ )
        {
                T_DCLKH;serial_delay();
                for( j = 0; j < general_delay; j++ );                //200ns
                T_DCLKL;serial_delay();
                for( j = 0; j < general_delay; j++ );
        }
        P10DIR |=BIT3;
        return( buf ) ;
}

void ADS7843_disp()// interrupt 0 using 0
{
        long x, y;
        char j ;
        unsigned int px_max=0,py_max=0,px_min=0,py_min=0;
        x_slope=0.066;//0.066
        y_slope=0.090;//0.090
        x_offset = -15.18;
        y_offset = -25.83;
       // P7DIR=0X00;
        for( j = 0; j < general_delay; j++ );
        if (((~P10IN)&0x10)==0x10)
        {
                ADS7843_SPI_Start() ;
                for( j = 0; j < 5; j++ );

                ADS7843_Write( CHX ) ;
                x = ADS7843_Read();//dummy
                ADS7843_Write( CHX ) ;
                x = ADS7843_Read();//dummy
                ADS7843_Write( CHX ) ;
                x += ADS7843_Read();//dummy
                x = x/2;
//                x= 0.066 * (x - 230);
                x=0.0896*(ADC_X_END - x);
                //x=240-x;

                ADS7843_Write( CHY ) ;
                y = ADS7843_Read() ;
                ADS7843_Write( CHY ) ;
                y = ADS7843_Read() ;
                ADS7843_Write( CHY ) ;
                y += ADS7843_Read();//dummy
                y = y/2;
//                y= 0.0896 * (y - 287);//0.896
                y= 0.066 * (ADC_Y_END - y);//0.896
                //y=320-y;
                                if(x                                         x=SCREEN_Y_START;
                                else if (x>SCREEN_Y_END)
                                        x=SCREEN_Y_END;

                                if(y                                         y=SCREEN_X_START;
                                else if (y>SCREEN_X_END)
                                        y=SCREEN_X_END;
                                drawpoint(y,x);
                                //LCD_Color_with_ADD(0x07,0xE0,y,y+1,x,x+1);
                //        }
                T_CSH;
        }
}

void LCD_Color_with_ADD(char data1,char data2,int x1,int x2,int y1,int y2){
     unsigned char i,j;

     LCD_WRITE_CMD(0x00,0x44);        LLCD_WRITE_DATA((x2<<8)+x1);        //hs
     LCD_WRITE_CMD(0x00,0x45);        LLCD_WRITE_DATA(y1);        //he
     LCD_WRITE_CMD(0x00,0x46);        LLCD_WRITE_DATA(y2);        //vs

     LCD_WRITE_CMD(0x00,0x4e);        LLCD_WRITE_DATA(x1);        //h
     LCD_WRITE_CMD(0x00,0x4f);        LLCD_WRITE_DATA(y1);        //v

     LCD_WRITE_CMD(0x00,0x22);
        for(i=0;i             for (j=0;j                         {
                        LCD_WRITE_DATA(data1,data2);
                        }
        }

void HD_reset(){
        RSTL;
        delayms(50);
        RSTH;
        delayms(10);
        }

void LCD_INIT_SSD1289(void){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25,0xe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0,0x0001);
        delayms(40);        //打开晶振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3,0xEEEE);//0xA8A4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C,0x0004);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D,0x0003);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E,0x3000);
        delayms(1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1E,0x00AF);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1,0x2B3F);//驱动输出控制320*240  0x6B3F//可改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2,0x0600);    //LCD Driving Waveform control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10,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11,0x6030);                //0x4030        //定义数据格式  16位色        横屏 0x6058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5,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6,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7,0x0001);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7,0x0021);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7,0x0023);        //0x0233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7,0x0033);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B,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F,0x0000);
        delayms(100);        //扫描开始地址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1,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2,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8,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9,0x013F);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A,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B,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4,0xEF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F,0);//行首址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E,0);//列首址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5,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6,0x013F);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23,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24,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21,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0,0x0707);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1,0x0204);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2,0x0204);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3,0x0502);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4,0x0507);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5,0x0204);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6,0x0204);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7,0x0502);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A,0x0302);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B,0x0302);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23,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24,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28,0x0006);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2F,0x122E);

        LLCD_WRITE_CMD(0x0022);
   delayms(200);
     /*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0,0x0001);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0,0x0001);      //打开晶振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3,0xA8A4);      //0xA8A4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C,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D,0x080C);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E,0x2B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1E,0x00B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1,0x2B3F);      //驱动输出控制320*240  0x6B3F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2,0x0600);     //LCD Driving Waveform control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10,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11,0x60b0);      //0x4030   //定义数据格式  16位色   横屏 0x6058       607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5,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6,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16,0xEF1C);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17,0x0003);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7,0x0233);      //0x0233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B,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F,0x0000);     //扫描开始地址
       delayms(4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1,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2,0x0000);
       delayms(1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8,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9,0x013F);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A,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B,0x0000);
       delayms(1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4,0xEF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5,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46,0x013F);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0,0x0707);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1,0x0204);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2,0x0204);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3,0x0502);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4,0x0507);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5,0x0204);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6,0x0204);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7,0x0502);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A,0x0302);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3B,0x0302);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23,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24,0x000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25,0x8000);

       LLCD_WRITE_CMD(0x0022);delayus(n);
       delayms(200);
*/
        }
//&&&&&&&&&&&&&&&&&&&&&&&&&&&&&&&&&&&&&&&  16 bit interface  &&&&&&&&&&&&&&&&&&&&&&&&&&&&
void LCD_WRITE_CMD(char cmd1,char cmd2){
      RSL;//delayus(n);
      RDH;//delayus(n);
      WRH;//delayus(n);
      CSL;//delayus(n);
      DataBusH = cmd1;//delayus(n);
     // DataBusL = cmd1;
      //WRL;
      //;
      //WRH;
      DataBusL = cmd2;//delayus(n);
      WRL;//delayus(n);
      ;//delayus(n);
      WRH;//delayus(n);
      CSH;//delayus(n);
        }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dataa,char datab){
      RSH;//delayus(n);
      RDH;//delayus(n);
      WRH;//delayus(n);
      CSL;//delayus(n);
      DataBusH = dataa;//delayus(n);
      //DataBusL = dataa;
      //WRL;
      //;
      //WRH;
      DataBusL = datab;//delayus(n);
      WRL;//delayus(n);
      ;//delayus(n);
      WRH;//delayus(n);
      CSH;//delayus(n);
        }

void LLCD_WRITE_CMD(int cmd){
      RSL;//delayus(n);
      RDH;//delayus(n);
      WRH;//delayus(n);
      CSL;//delayus(n);
      DataBusH = cmd>>8;//delayus(n);
     // DataBusL = cmd1;
      //WRL;
      //;
      //WRH;
      DataBusL = cmd;//delayus(n);
      WRL;//delayus(n);
      ;//delayus(n);
      WRH;//delayus(n);
      CSH;//delayus(n);
        }

void LLCD_WRITE_DATA(int dataa){
      RSH;//delayus(n);
      RDH;//delayus(n);
      WRH;//delayus(n);
      CSL;//delayus(n);
      DataBusH = dataa>>8;//delayus(n);
      //DataBusL = dataa;
     // WRL;
      //;
      //WRH;
      DataBusL = dataa;//delayus(n);
      WRL;//delayus(n);
      ;//delayus(n);
      WRH;//delayus(n);
      CSH;//delayus(n);
        }
void send_host_reg_command(int cmd,int dataa)
     {
     LLCD_WRITE_CMD(cmd);
     LLCD_WRITE_DATA(dataa);
     }

void adderset(char xs,char xe,int ys,int ye){

     LLCD_WRITE_CMD(0x0044);        LCD_WRITE_DATA(xe,xs);        //hs,he
     LLCD_WRITE_CMD(0x0045);        LLCD_WRITE_DATA(ys);        //vs
     LLCD_WRITE_CMD(0x0046);        LLCD_WRITE_DATA(ye);        //ve

     LLCD_WRITE_CMD(0x004e);        LCD_WRITE_DATA(0x00,xs);        //h
     LLCD_WRITE_CMD(0x004f);        LLCD_WRITE_DATA(ys);        //v
     LLCD_WRITE_CMD(0x0022);
}

void LCD_TEST_SingleColor(char colorH,char colorL){
     int i,j;
      LCD_WRITE_CMD(0x00,0x44);        LCD_WRITE_DATA(0xef,0x00);        //hs
     LCD_WRITE_CMD(0x00,0x45);        LCD_WRITE_DATA(0x00,0x00);        //he
     LCD_WRITE_CMD(0x00,0x46);        LCD_WRITE_DATA(0x01,0x3f);        //vs

     LCD_WRITE_CMD(0x00,0x4e);        LCD_WRITE_DATA(0x00,0x00);        //h
     LCD_WRITE_CMD(0x00,0x4f);        LCD_WRITE_DATA(0x00,0x00);        //v
     LCD_WRITE_CMD(0x00,0x22);
         for (i=0;i<320;i++){
                for (j=0;j<240;j++){
                        LCD_WRITE_DATA(colorH,colorL);
                        }
                }
        }

void LCD_TEST_Picture(unsigned char const *picture){
     unsigned        char i,j,pixH,pixL;

     LCD_WRITE_CMD(0x00,0x44);        LCD_WRITE_DATA(0xef,0x00);        //hs
     LCD_WRITE_CMD(0x00,0x45);        LCD_WRITE_DATA(0x00,0x00);        //he
     LCD_WRITE_CMD(0x00,0x46);        LCD_WRITE_DATA(0x01,0x3f);        //vs

     LCD_WRITE_CMD(0x00,0x4e);        LCD_WRITE_DATA(0x00,0x00);        //h
     LCD_WRITE_CMD(0x00,0x4f);        LCD_WRITE_DATA(0x00,0x00);        //v
     LCD_WRITE_CMD(0x00,0x22);

                for (i=0;i<80;i++){
                        for (j=0;j<240;j++){
                                pixH=*picture++;
                                pixL=*picture++;
                                LCD_WRITE_DATA(pixH,pixL);
                                //LCD_WRITE_DATA(0xf8,0x00);
                                }
                }

        }

void LCD_show_window(void){
     int i,j;
     LCD_WRITE_CMD(0x00,0x44);        LCD_WRITE_DATA(0xef,0x00);        //hs
     LCD_WRITE_CMD(0x00,0x45);        LCD_WRITE_DATA(0x00,0x00);        //he
     LCD_WRITE_CMD(0x00,0x46);        LCD_WRITE_DATA(0x01,0x3f);        //vs

     LCD_WRITE_CMD(0x00,0x4e);        LCD_WRITE_DATA(0x00,0x00);        //h
     LCD_WRITE_CMD(0x00,0x4f);        LCD_WRITE_DATA(0x00,0x00);        //v
     LCD_WRITE_CMD(0x00,0x22);

         for (i=0;i<1;i++){
                for (j=0;j<240;j++){
                        LCD_WRITE_DATA(0xff,0xff);
                        }
                }

         for (i=0;i<318;i++){
                for (j=0;j<240;j++){
                if((j==0)||(j==239)){LCD_WRITE_DATA(0xff,0xff);}
                else
                        {LCD_WRITE_DATA(0x00,0x00);}
                        }
                }

         for (i=0;i<1;i++){
                for (j=0;j<240;j++){
                        LCD_WRITE_DATA(0xff,0xff);
                        }
                }
        }
/*
void Keypress(){
        while(KEY)
        delayms(10);
        }*/
void delayms(int value){
        while (value){
                delayus(99);
                value--;
                }
        }

void delayus(int value1){
        int i,j;
       for(i=value1;i>0;i--)
       {
         for(j=1;j>0;j--);

        }
}

void drawcircle(int x0,int y0,char r)
{
        int a,b;
       // int x0,y0;
        //x0=120;
        //y0=120;
        int di;
        a=0;b=r;
        di=3-(r<<1);             //判断下个点位置的标志
        while(a<=b)
        {
                LCD_Color_with_ADD(0xff,0xff,x0-b,x0-b,y0-a,y0-a);             //3
                LCD_Color_with_ADD(0xff,0xff,x0+b,x0+b,y0-a,y0-a);             //0
                LCD_Color_with_ADD(0xff,0xff,x0-a,x0-a,y0+b,y0+b);             //1
                LCD_Color_with_ADD(0xff,0xff,x0-b,x0-b,y0-a,y0-a);             //7
                LCD_Color_with_ADD(0xff,0xff,x0-a,x0-a,y0-b,y0-b);             //2
                LCD_Color_with_ADD(0xff,0xff,x0+b,x0+b,y0+a,y0+a);             //4
                LCD_Color_with_ADD(0xff,0xff,x0+a,x0+a,y0-b,y0-b);             //5
                LCD_Color_with_ADD(0xff,0xff,x0+a,x0+a,y0+b,y0+b);             //6
                LCD_Color_with_ADD(0xff,0xff,x0-b,x0-b,y0+a,y0+a);
                a++;
                //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if(di<0)di +=4*a+6;
                else
                {
                        di+=10+4*(a-b);
                        b--;
                }
                LCD_Color_with_ADD(0xff,0xff,x0+a,x0+a,y0+b,y0+b);
        }
}

void drawchar(int acolorH,int acolorL,int bcolorH,int bcolorL,char *p,int x,int y)
{
  int i,j,k,l;

  for(l=0;l<30;l++)
  {
  for(i=0;i<16;i++)
  {
    k=0x80;
    for(j=0;j<8;j++)
    {
      if(k&Font8x16[(*p-0x20)*16+i])
        LCD_Color_with_ADD(acolorH,acolorL,239-(x+j),239-(x+j),319-(y+i),319-(y+i));
      else
        LCD_Color_with_ADD(bcolorH,bcolorL,239-(x+j),239-(x+j),319-(y+i),319-(y+i));
      k=k/2;
    }
  }
  x=x+8;
  p++;
  }
}
void drawpoint(int x,int y)
{
  drawcircle(x,y,1);
  drawcircle(x,y,2);
  drawcircle(x,y,3);
}
void lcdinit()
{
        P6DIR = 0XFF;P6OUT = 0XFF;
        P10DIR = 0XE7;P10OUT = 0XFF;
        P8DIR = 0XFF;P8OUT = 0XFF;
        P9DIR = 0XFF;P9OUT = 0XFF;
        TOUCH_RESET();
        HD_reset();
        delayms(50);
        LCD_INIT_SSD1289();
        delayms(10);

}

#include "msp430x54x.h"
uchar gpGGA[30]="";
uchar gpGSA[30]="";
uchar gpGSV[30]="";
uchar gpRMC[30]="";
uchar gpGLL[30]="";
uchar gpVTG[30]="";
uchar gpZDA[30]="";
uchar gpZTG[30]="";
uchar buf[100]="";
uint i,j,flag;
/*5.6-TXD;5.7-RXD*/
void gps_get()
{
  uint q,p;
  for(p=0;p<100;p++)
  {
  if((buf[p]=='R')&(buf[p+1]=='M')&(buf[p+2]=='C'))
  {
    for(q=0;q<30;q++)
    {
      gpRMC[q]=buf[p+q];
    }
  }
  else if((buf[p]=='G')&(buf[p+1]=='G')&(buf[p+2]=='A'))
  {
    for(q=0;q<30;q++)
    {
      gpGGA[q]=buf[p+q];
    }
  }
   else if((buf[p]=='G')&(buf[p+1]=='S')&(buf[p+2]=='A'))
  {
    for(q=0;q<30;q++)
    {
      gpGSA[q]=buf[p+q];
    }
  }
  else if((buf[p]=='G')&(buf[p+1]=='S')&(buf[p+2]=='V'))
  {
    for(q=0;q<30;q++)
    {
      gpGSV[q]=buf[p+q];
    }
  }
  else if((buf[p]=='G')&(buf[p+1]=='L')&(buf[p+2]=='L'))
  {
    for(q=0;q<30;q++)
    {
      gpGLL[q]=buf[p+q];
    }
  }
  else if((buf[p]=='V')&(buf[p+1]=='T')&(buf[p+2]=='G'))
  {
    for(q=0;q<30;q++)
    {
      gpVTG[q]=buf[p+q];
    }
  }
  else if((buf[p]=='Z')&(buf[p+1]=='D')&(buf[p+2]=='A'))
  {
    for(q=0;q<30;q++)
    {
      gpZDA[q]=buf[p+q];
    }
  }
  else if((buf[p]=='Z')&(buf[p+1]=='T')&(buf[p+2]=='G'))
  {
    for(q=0;q<30;q++)
    {
      gpZTG[q]=buf[p+q];
    }
  }
  }
}
void init_gps()
{
  i=0;j=0;
  P5SEL = 0xC0;                             // P5.6,7 = USCI_A0 TXD/RXD
  UCA1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1CTL1 |= UCSSEL_2;                     // CLK = SMCLK
  UCA1BR0 = 0xc4;                           // 32kHz/9600=3.41 (see User's Guide)
  UCA1BR1 = 0x09;                           //
  UCA1MCTL = UCBRS_0+UCBRF_0;               // Modulation UCBRSx=3, UCBRFx=0
// UCA1CTL0 = 0xef;
  UCA1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1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1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GIE);       // Enter LPM3, interrupts enabled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pragma vector=USCI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1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1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1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 TX -> RXed character

    UCA1TXBUF=UCA1RXBUF;
    if(UCA1RXBUF=='G')
    {
      flag=1;
    }
    else;
    if(flag)
    {
      buf[j]=UCA1RXBUF;

     }
    else;
    if(j<100)
    {
    j++;

    }
    else
    {
      flag=0;
    j=0;
    }

    __bis_SR_register(GIE);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init_gsm()
{
  i=0;j=0;
  P3SEL = 0x30;                             // P3.4,5 = USCI_A0 TXD/RXD
  UCA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d0;                              // 1MHz 115200 (see User's Guide)
  UCA0BR1 = 0x00;                              // 1MHz 115200
  UCA0MCTL |= UCBRS_4 + UCBRF_0;            // Modulation UCBRSx=1, UCBRFx=0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0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GIE);       // Enter LPM3, interrupts enabled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0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 TX -> RXed character

    UCA0TXBUF=UCA0RXBUF;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你也可以跑到25M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跑到25M呢.......

串口都是9600之类的,12的倍数好算啊,36M跑不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