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or 和PSoC Designer有什么区别

楼主:
PSoC新手一枚,现想问下PSoC Creator 和PSoC Designer有什么区别?学习PSoC前要不要对Contex M0或Contex M3先有了解?

网友A:
PSoC Creator 主要针对 PSOC3/4/5 几个系列的芯片 分别是 8051 Cortex-m0,Cortex-m3 的内核。
PSoC Designer 是 Cypress PSOC1 的开发环境,是Cypress的自家 M8C内核。
两款开发环境的 核心思想都是一致的 就是 内部硬件配置可视化,简化写代码环节。

如果刚入门使用,现在的开发环境都基本上用C语言编程,根据功能逻辑使用就好了,对内核的了解可以不用太深。
但随着应用深入,进阶使用的话,一些内核特性的东西就要慢慢了解了,比如是否有硬件乘法/除法指令,运行时间,中断机制等等,都跟内核本身关系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oC Creator 主要针对 PSOC3/4/5 几个系列的芯片 分别是 8051 Cortex-m0,Cortex-m3 的内核。
PSoC Design ...

谢谢你耐心的解答,现在用PSoC Creator吃力,全英文且没人指导。